天地飞9,供电改造。

楼主(2013-10-23):
天九电池夹需要8个3号电池,就是12V。3S锂电池,电压12.6V。使用锂电池时候需要用降压器,降压器里面是串联了两个IN4007,两个加起来电压降是1.4V,降了有点多了。我的天九,8.7V开始报警,此时实测锂电池电压为10V,按照理论算,除了降压器降了电压,还有其它元件也降了电压。10v对3S电池是安全的。满电12.6V,一般也不会造成器件损坏,为放防止电池接反,安全起见,还是保留一个二极管,这样电池低电压报警比没有改造可以晚点响。

空载电压11.99,开机后的电压是11.9

RC显示是9.9.少了2V。

降压器,两个IN4001 实际电压降每个有1V。

短路其中的一个二极管。

这时候电压是10.8V

包好复原。
以下是零时想到的测试方法。

接线图,电源的电压指示可能不精确,于是再加一个万用表检测。

开始报警,此时遥控器显示8.7,万用表显示10,折合到3S电池,每块是3.3V。

不报警,此时遥控器显示电压8.8V。10。1-8.8,降了1.3.

网友:
这样改的的意义吗?我的天9直接接的3S,一直正常使用

网友:
我去这么专业呀!

网友A:
天地飞本来就配降压线的,还改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地飞本来就配降压线的,还改什么呢

把将压线整到机器里面,电池电压还可以放得更低点也不会报警。

网友B:
我也是直接接3s 用了一年多了也没事啊

网友:
锂电降到3.3,是不是不太安全,3.7好一些。

网友:
楼主介绍得详细,顶一个!

网友:
值得学习借鉴,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直接接3s 用了一年多了也没事啊

多年没见王先生,你好啊!王先生,你发明的450大齿轮保险丝我一直用到现在。今年运气特别好,碰到过2次空中断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年没见王先生,你好啊!王先生,你发明的450大齿轮保险丝我一直用到现在。今年运气特别好,碰到过2次空 ...

哈哈  穿了马甲你也认识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年没见王先生,你好啊!王先生,你发明的450大齿轮保险丝我一直用到现在。今年运气特别好,碰到过2次空 ...

是不是动作太暴力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年没见王先生,你好啊!王先生,你发明的450大齿轮保险丝我一直用到现在。今年运气特别好,碰到过2次空 ...

熄火降落了没?
不对,螺丝断了应该是无法做到变螺距了

网友(2014-01-30):
楼主,天九用的啥单片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