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WM210车过不锈钢的进来。

楼主(2013-10-23):
偶的新机机,车20mm的201棒,车不动,一给进就吱吱响,不排屑。

车刀用的也是小潘那里买的机夹切断刀。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用合金刀试试,201比304硬度还难搞,机夹刀上的刀条是白钢的,切201很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合金刀试试,201比304硬度还难搞,机夹刀上的刀条是白钢的,切201很费劲

送的焊接刀还没磨过,不会磨,公司的砂轮又不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合金刀试试,201比304硬度还难搞,机夹刀上的刀条是白钢的,切201很费劲

另外感觉刀的问题大些。

因为在用车刀车之前,材料太长,偶就把尾座拆下。棒子夹在卡盘上开到4,5百转,然后把双金属锯条压在棒子上面,倒是花了十多二十分钟就锯断了。而双金属锯条一点事都没有。

是不是2mm的刀太宽?

网友B:
经验不足,慢慢摸索吧。车不锈钢我是用废旧的锋钢锯条磨的切断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验不足,慢慢摸索吧。车不锈钢我是用废旧的锋钢锯条磨的切断刀。

多厚?

网友:
切刀是不太好磨,转速低些有时候对刀具磨损会小些

网友:
刀子角度不对,刀硬度不够,主轴转速选择不合理,夹持不合适,都会对切有影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厚?

锋钢锯条厚度1.8毫米。用超薄砂轮片裁成长条,磨出角度来就可以用了。

网友:
刀问题,切不进去,怎么可以有屑排出来

网友:
我的0618小仪表车都能车动,相信你的更可以,换刀试试,我用的不锈钢专用的合金刀片,车不锈钢刷刷的

网友:
刀才是主要的,,,,,,,,,,,,,,,,,,,,,,

网友:
白钢条磨的车刀,真牛垃圾小车床,进刀0.1很轻松就可以车削

网友(2013-11-27):
引用 网友A:
用合金刀试试,201比304硬度还难搞,机夹刀上的刀条是白钢的,切201很费劲

白钢刀主够用了。两毫米厚。前角大些。转速300左右。手摇进给。进退进退进退。如果磨的响。刀可能高中心线了。很容易烧刀。不锈钢表面就硬了。不易切了。俺用的地摊货白钢刀。一样干活。

网友:
刀的问题,我的210车不锈钢很不错,比车铁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