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入秋风大 又是玩滑翔机的好时节 求教控的各种设置问题

楼主(2013-10-23):
平时还是玩的像真机比较多
滑翔机
研究过一段时间 但是重庆确实没组织 没场地
这次再飞 想把襟翼系统设置都学会
求教
1,蝴蝶刹的设置,是不是襟翼、副翼每个
舵机
都单独设定通道再设置?
2,襟、副翼联动又怎么设置?
我的控是华科尔8S 应该够用吧?
我知道会有朋友推荐直接更换控,有现成的模块
但是这个控半年时间不到 撮合用吧
忘高手指点

网友A:
副翼当然是单独通道了,你是8通控,两边襟翼也应该设置单独通道。
你说的襟翼和副翼联动是指蝴蝶刹吧?蝴蝶刹襟翼和副翼联动的同时襟翼和升降舵也要联动。
具体华科尔的控怎么设置就要看看说明书了。

网友B:
襟翼我一向用的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