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这配置合理吗?

楼主(2013-10-23):
潜水多月准备下单买件,但担心选件的兼容性问题,特发帖请教大家,如果有更好的提议请大家不吝赐教,全面落实后马上下单等收货!
一.机架选用大疆F450红白机架

二.电机选用郎宇2212新款980KV 如果有更好的选择请大家给我提议!

三.电调选择好盈(铂金)30A

四.大桨选择乾丰APC1045

五.飞控选择兔二(原因:刚入门这个价钱可接受,最主要是这个价钱还可以支持OSD,本来想999的,虽然稳,但它不支持OSD,我主要是被第一视角飞行吸引来玩四轴的,其它的开源飞控嘛!我是新手不敢碰,待我有一定功力的时候再升级时以上的配件还可以延用下去(炸机除外)!

网友:
兔子还是比较难飞的

网友A:
选兔子到不如DJI NAZA-M LITE 价差不大还有GPS现在搭配F450 ARF(动力套装组)另有优惠!

网友B:
999的也可以加个穷人osd   160元一个。

网友C:
这个完全可以了   多轴FPV 没意义

网友D:
大疆天猫店,F450套装含NAZA-M LITE+GPS   1799元

网友E:
这种电机用不着配铂金嘛  飞兔 子? 谁飞谁后悔

网友F:
好像缺重要的飞空吧!

网友G:
机架小重··电机尚可··电调对应电机来说档次略高··螺旋桨一般··玉兔需要技术(时间)··总体看中下配置··性能不要期待过高··个人建议不如花一样的钱 求个略高档次的二手···当然你要是时间够又喜欢折腾的话 现在这个配置到是很好的选择···86

网友H:
果断入个LITE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果断入个LITE吧

感谢兄弟的意见,LITE属入门级别,扩展性能不强,我的想法是如果新手一上手就飞得稳稳当当,很快就会玩腻失去了追求飞行的乐趣,不想千把元买一个玩具,玩腻了就放一边,在我而言如果上LITE的话不如直接上V2,但囊中丑涩也不想将入门的门槛定得太高,无奈啊~~~~

网友I:
再等等吧,等V2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机架小重··电机尚可··电调对应电机来说档次略高··螺旋桨一般··玉兔需要技术(时间)··总体看中下 ...

非常感谢兄弟的意见,我也在犹豫那个电调的问题,因为我考虑到如果以后再升级的话电调可以继续使用,这个电机嘛,因为以前一直是玩450电直,所以手头上有很多3S的11.1V的电池组,在不浪费以前的资源下也可以发展新项目,至于飞控方面确实是个头痛问题,最头痛的是没钱!也不想将入门的门槛定得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I:
再等等吧,等V2

哈哈~~~我正有此意,所以先订下机架和动力配件,先缓解一下那种鸡动的心情,最后落实核心飞控的问题再进行二次购置!要么兔2慢慢折腾自己,要么十年磨一剑,等待V2黎明的到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缺重要的飞空吧!

这个放在最后慢慢选择!好的买不起,便宜的心也没有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机用不着配铂金嘛  飞兔 子? 谁飞谁后悔

这电机飞铂金事实有点过,但我考虑到日后升级可以保留资源,兔子没那么可怕吧?~~~~你这样一说我又得缓一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疆天猫店,F450套装含NAZA-M LITE+GPS   1799元

如果是V2的话我就不去考虑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感谢兄弟的意见,LITE属入门级别,扩展性能不强,我的想法是如果新手一上手就飞得稳稳当当,很快就会玩腻 ...

你多虑了,新手是不可能上手就飞的稳稳当当的,必然跌跌撞撞,必然要摔很多机,跟学 自行车一样。如果你自己新手,再上一套不好调(而且你也不会调)的飞控,必然道路很艰辛,说不定修几次就不想搞了。还不如搞一套商业飞控,飞起来,然后试着调调PID(NAZA也是可以调的),理解控制原理,然后再说下一步。 玩航模你就别想着一次到位了,不可能的,所以我建议新手最好上来蹭飞机飞,免费搞懂了然后再买。要么就买一套便宜点的商业设备入门,搞通了再走下一步。

还有多轴比较适合航空摄影,不适合FPV,尤其不适合新手FPV,因为总共有6个自由度(飞机位置三个,飞机姿态三个)要控制. 新手想要FPV应该固定翼,只有大约四个自由度(飞机位置三个,飞机姿态基本和位置耦合了,比如你不会出现尾巴朝前的飞行,不会侧方向飞行,控制机头指向就 控制了航线走线,而多旋翼不是这样简单的)。

最后,你那个电调有点过大,这也是DIY成本的问题之一。一方面DIY的件比较便宜,但另外一方面把各家东西凑一起,不保证兼容性和没有验证前为了安全往往要留很多很多的余量,所以价格和重量都上去了。 同样的动力,起飞重量,大疆精灵的电调只有10A,从来没听说谁烧电调炸鸡的。但DIY的很多用了30A的电调,一样堵转,一样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完全可以了   多轴FPV 没意义

感谢兄弟的意见,我个人觉得多轴飞得稳当用来玩FPV不是好点吗?我也串门看过飞行者X5之类的飞翼玩FPV,感觉速度太高,如果把不稳看视频的看官们很快晕机浪!

楼主:
引用 网友B:
999的也可以加个穷人osd   160元一个。

感谢兄弟的良言,这个我再深入研究,正为飞控纠结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兔子到不如DJI NAZA-M LITE 价差不大还有GPS现在搭配F450 ARF(动力套装组)另有优惠!

此终LITE的扩展性能偏弱,不想把模型只当玩具玩!能开发,能强化一下自己的动手和动脑能力,看看自己极限去到哪!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多虑了,新手是不可能上手就飞的稳稳当当的,必然跌跌撞撞,必然要摔很多机,跟学 自行车一样。如果你自 ...

非常感谢兄弟的宝贵意见,我之前玩直机和油房也碰过同样的误区,所以这次我真的是要慎之又慎才敢出手,弄清自己的定位,对一个完全无基础的新项目再也不敢盲目投资,之前的海陆空三军都处于高不成低不就的局面瘫痪在一角,看到都心痛!

网友:
你这铂金电调是没有电流输出的哈 有兔子你自己还要加一个东西

网友K:
这个和组装电脑一样,没有必要想着以后升级,其实没有几个能真正用原来配件升级的,说不定还没有飞几次就要另配电调了。铂金电调不带电源,需要另外供电。

网友:
买NAZA飞控

网友L:
楼主您好上个精灵多好啊!

不过本着DIY的精神您也可以自己搞机架,动力系统的话建议买一个厂家的,这样不会出现不兼容的问题。

飞控强烈建议:NAZA啦! 你要是问我什么呢?我只能告诉你 俺自己也在玩,玩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和组装电脑一样,没有必要想着以后升级,其实没有几个能真正用原来配件升级的,说不定还没有飞几次就要 ...

感谢兄弟良言,那么如果就这个电机而言我应该上个什么电调适合?

网友M:
lz,我觉得新手选择玉兔是个误区,虽然便宜但调试对新手来说还是个门槛。大疆的NAZA系列都很不错,而且很优惠。我自己选择了lite版本的naza带GPS的,动力套装是选择大疆的2212 920kv的和好赢30A电调,还有山寨版的APC1045。在我试飞过程中很不顺手,主要感觉油门线性和反应速度不太好。后来干脆换了全套大疆30A OPTO和1038桨。明显感觉线性感增加了,而且动力富余。楼主可以尝试这个配置。

网友N:
引用 网友J:
你多虑了,新手是不可能上手就飞的稳稳当当的,必然跌跌撞撞,必然要摔很多机,跟学 自行车一样。如果你自 ...

看完这个更坚定我先上廉价设备练手的想法了,跟LZ一样纠结入门设备好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lz,我觉得新手选择玉兔是个误区,虽然便宜但调试对新手来说还是个门槛。大疆的NAZA系列都很不错,而且很优 ...

这样说干脆1799最实惠了,只是我想要的OSD就不能实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看完这个更坚定我先上廉价设备练手的想法了,跟LZ一样纠结入门设备好久了。。。。

那你的看法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您好上个精灵多好啊!

不过本着DIY的精神您也可以自己搞机架,动力系统的话建议买一个厂家的,这样不 ...

看来都是NAZA帮的天下!

网友N:
引用 楼主:
那你的看法如何?

最早打算KK+山寨450+XXD套装,自有遥控,不到500就可以上天了,虽然知道会KK很难飞,但新手就是要付出的嘛。
后来被建议上650的,大点,稳点,姿态好看一点,这么一弄动力就要好一点了,从A2212到F4006,电调又要换好盈20A了,为了上4S还得上4合一;飞控看中了APM,功能强大,这么一弄费用多出了三倍。。。。。。。纠结非常纠结

网友:
果断naza 1799+穷人OSD

网友J:
引用 网友N:
最早打算KK+山寨450+XXD套装,自有遥控,不到500就可以上天了,虽然知道会KK很难飞,但新手就是要付出的嘛 ...

新手上来还是坚定在1.2KG起飞重量以内比较好,450以内的轴距,别上来就650轴距。 一是轴距大了,动力啥的都要提升,成本上来了,第二是大轴距的机架都不耐摔,而且配件还不便宜。 F450入门最划算,首先很难摔坏,就算摔坏了,DJI原厂件也很便宜,力臂25一个,如果实在太穷,副厂件10块以内就搞定,虽然质量差点。

我第一架飞机就是650轴距的,炸了几次之后我修烦了就放弃了,至今还有一堆配件放在那。

网友:
买个lite先玩着先嘛

网友:
有些东西该投入就要投入,为了节省那一点点会投入更多的在里面,那到时就“悔”都不及。新手入模还是稳当点的好。

网友:
刚刚去大疆的天猫商城看了一下,折扣很大呀!

网友:
楼主不要虚,怒上WK!!!

楼主:
好吧!我终于被说怕了!再继续潜水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兄弟的意见,我个人觉得多轴飞得稳当用来玩FPV不是好点吗?我也串门看过飞行者X5之类的飞翼玩FPV,感 ...

飞宇的GOPRO云台 性价比很高  用着不错   另外X5各方面都不如死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J:
新手上来还是坚定在1.2KG起飞重量以内比较好,450以内的轴距,别上来就650轴距。 一是轴距大了,动力啥的 ...

哈哈,更坚定我的第一感觉了,其实最重要的是没米娃。。。

网友O:
我用的就是兔2   虽然还没涉及到OSD那个东东   现在只是练习   感觉还不错
其实也没那么可怕,并不是非要炸鸡多少次才行,我的山寨450除了第一次失控保护没弄好,弄弯了1只桨,一次炸鸡都没发生过,飞着也比较稳。
刚开始飞,别飞高,慢慢调试就好了,我刚开始就只飞1~2米高 ,现在就是大油门直接飞到接近100米高,由于没FPV,太高肉眼就看不清了
支持楼主  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用的就是兔2   虽然还没涉及到OSD那个东东   现在只是练习   感觉还不错
其实也没那么可怕,并不是非要 ...

感谢兄弟再给我信心,其实道理我是明白的,兔子真的那么差吗?我想未必,当然跟NAZA比相当于是宝马与羚羊,但羚羊难道差得不得开上路吗?只是档次方面有距离罢了,但从另一方面去想也有它的道理,模型跟汽车不同,“省钱就是费钱的开端”,这自己也深有体会,所以被吓怕的不是担心这小兔子跑不动,而是真的网传它这样的难调教吗?自己有多大的耐心去调教这只难驯的兔子!

网友:
兔子 你就别折腾了 听大家的上DJI 吧 我是都用过,一次到位 免得以后折腾~~~~  你玩到后边机架、电机、电调都得换,飞控可以不用换!

网友P:
真实碰到同门兄弟了,我也是刚入门,玉兔二飞控,配置也差不多,玩航模折腾是必须的,不然玩什么啊,我装备上了一大堆,花了快5000了,慢慢折腾呗,450先练练手,第一次飞没经验,只顾好玩,飞的太远太高失踪了,,找的我好苦。同时我做了个450的轻木四轴,是为了留空时间长点,机架做好了,重量163克,比较满意啊。咱们都是新手,今后多多交流~~我的头像就是我的终极目标,哈~~

网友P:
引用 网友P:
真实碰到同门兄弟了,我也是刚入门,玉兔二飞控,配置也差不多,玩航模折腾是必须的,不然玩什么啊,我 ...

忘了提醒一句,玩航拍OSD是必须的,第一次试飞就是因为飞高了飞远了,肉眼都看不清楚了,无法判断方向,越控越远,最后失电直接坠入山中,庆幸的是找到了,坏了啦个桨,呵~~

网友Q:
我兔2带osd,默认参数就能飞了。osd会给你很踏实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P:
忘了提醒一句,玩航拍OSD是必须的,第一次试飞就是因为飞高了飞远了,肉眼都看不清楚了,无法判断方向,越 ...

感谢兄弟给我的鼓励,心踏实多了,按自己的方向定位走下去,努力解决问题才是我想入手玩四轴的原因!以后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兔2带osd,默认参数就能飞了。osd会给你很踏实的感觉。

请问都是兔子的原装产品吗?如有改动请发上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都是兔子的原装产品吗?如有改动请发上来参考一下!

都原装的。兔子osd比开源的还便宜,功能强大啊。

网友:
你的电机是2212 用得着铂金的30A的电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