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大疆F550突然一直像右偏。

楼主(2013-10-23):
今天带了三个电池出去玩,前两个电池都好好的。一路没问题。但是当装上第三个电池起飞的时候突然飞行器一直向右飞。需要一直向左边打舵维持平衡。虽然最后成功降落,但还是心惊胆战的。下来之后把电断了。重新插了一下,然后上去就没事了。想请教一下各路大神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我用的天7遥控器

网友A:
LZ是用的什么飞控?

网友B:
如果前两块电池均无事,上第三块电池往左偏一点试试,重心偏右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前两块电池均无事,上第三块电池往左偏一点试试,重心偏右了吧?

重心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是用的什么飞控?

哪吒

网友C:
换电池 再起飞的时候是不是没有 等待 搜星  和两次绿灯爆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电池 再起飞的时候是不是没有 等待 搜星  和两次绿灯爆闪?

这个没注意。第一块起飞的时候我等了的。后面我没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注意。第一块起飞的时候我等了的。后面我没等

每次起飞都要等的 不然 记录点 什么的都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