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00 运行中发出的奇怪声音,请大家来帮忙分析

楼主(2013-10-23):
亚拓500 运行中发出的奇怪声音,机子在空中出现这个声音就会像没电了一样掉下来,检查
电池
没有问题,换上新买的电池也是同样问题。请高手指教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馬達齿顶絲有木有松了?或者單向軸承掛了?

网友B:
感觉那里打滑了。 检查马达齿 单项轴承

网友C:
看看是不是马达和大齿盘之间太紧了

网友D:
打滑现象~

网友E:
打滑现象

网友F:
我是新手啥也不懂 帮顶了

网友F:
哈哈 我还没见过500这个大的飞机

网友G:
单向轴承和固定座之间松了,卸下来上点螺丝胶敲紧即可!

网友H:
是不是齿轮用的副厂的。。

网友I:
检查电机线的插头,电调的线的插头,简单单向轴承那里打不打滑?

网友J:
感觉像是单向轴承挂了,看看大齿轮里的单向轴承还活着不

网友K:
单向轴承 和电机都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单向轴承 和电机都看下·
单向轴承检查过了没问题,电机就不知道怎么检查了

楼主:
在飞行过程中,如果出现这个声音就好像电池没有电了一样飞不起来,落地后再推油起飞问题又消失了,起飞后这个问题又会不定时的出现。

楼主(2014-04-17):
换了电脑后问题没有再次出现谢谢大家

网友L:
电机挂了

网友M:
好像单向轴承打滑

网友N:
引用 楼主:
换了电脑后问题没有再次出现谢谢大家

换了电脑?电脑和飞机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N:
换了电脑?电脑和飞机有什么关系???

我也在想……

楼主:
是换了电调不是电脑抱歉打错字,之前的问题换了新的电调之后没有出现。感谢各位热心人士

网友:
可能是bec供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