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刀低了可以垫高。要是高了怎么处理?

楼主(2013-10-23):
把刀磨低?

这样太麻烦了吧、

网友:
刀架铣下一层

网友:
换把刀就是啦

网友:
最好用可调刀架

网友:
以前,俺是用车床把车刀车薄的。经常遇到调整高度,很麻烦
现在,俺用了可调刀架,高低随便调整了。一口气上五楼不费劲

网友:
我的处理方法是,放铣床上给一刀。

网友:
最简单是把刀自己咔嚓一下

我的180小车也是,只能用10X10的刀

网友:
快换刀架,必须的

网友:
临时用的话,把刀柄后端垫高

网友A:
用上这个刀架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上这个刀架方便。

看不明白,能解释下吗,下面那个螺丝怎么调高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上这个刀架方便。

这个好

网友(2013-12-03):
引用 网友A:
用上这个刀架方便。

这玩意哪买的?想收一个。

网友B:
这个可以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有

多少米米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多少米米收的?

我没收,tb搜索到的,感觉可以diy一个,夹在刀架上,报价200米,不如买个有杆拖把在加两块铁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收,tb搜索到的,感觉可以diy一个,夹在刀架上,报价200米,不如买个有杆拖把在加两块铁改一下

还以为是你的,我也动了自己做的念头,貌似我的X1好像小了点。

网友:
把刀后面垫高了,刀尖就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