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低是选择V2还是X4?老魔们进来讲讲优缺点呢~~

楼主(2013-10-23):
F450 APM2.52的四轴,定点PID怎么也调不好。手上有6个解放的2830 KV750电机,好盈20A电调,又入了飞越690S的机架,想入一个稍微好点的飞控,大彊的V2和零度的X4?纠结中~~老魔来讲讲呢   后期可能会升级动力,上云台,狗3。

楼主:
热心的老魔们都睡了吗?

网友:
我也想了解一下x4呢

网友A:
果断x4啊,真的,都是naza那边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断x4啊,真的,都是naza那边过来的

老兄,讲点具体点东西啊。

网友B:
x4分好几个版本的好像,最好的应该是全功能的领航版的,一般的功能定点定告,航点,追踪,自驾返航什么的都可以!V2我也不太清楚,同样求解!谢谢!

网友C:
据说X4抗风性能比naza强,功能也强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x4分好几个版本的好像,最好的应该是全功能的领航版的,一般的功能定点定告,航点,追踪,自驾返航什么的都 ...

x4现在不分版本,最新估计,都是全功能的,用了x4还没炸鸡过

网友D:
可以是X4的外型好难看呀,又笨重。O度应该改进下硬件体积和外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是X4的外型好难看呀,又笨重。O度应该改进下硬件体积和外型。

我觉得还行,重是真的,也许是设计理念和制造工艺不同的原因,据说X4自带减振。

网友:
内容X4更强大,NAZA更多人用

楼主:
学了一点

网友:
X4!!!!!!!!明显选X4啊

楼主:
X4现在不知道多少钱能买到全功能版的

网友E:
我两种都有.

建议NAZA V2, 扩展性能强, 四六八轴都支持, 还有iOS 调参,也能用地面站.

另外你要扩展功能,OSD,图传神马的DJI原厂都有, 等玩顺了,还可以上狗思云台.

X4嘛,,太大只了,细节做的不敢恭维. 能飞.

网友:
用X4全功能的领航版,就是东西比V2的大,占点功耗!

楼主:
买狗思直接能送套V2

网友:
X4也有手机地面站,也能用4、6、8 轴,使用中,贵有贵的道理,不好用的,他能贵多久?

网友:
以上那些都是X4的托儿吧

网友:
都入吧。买来再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据说X4抗风性能比naza强,功能也强大些

有无视频对比啥的~~光说没说服力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两种都有.

建议NAZA V2, 扩展性能强, 四六八轴都支持, 还有iOS 调参,也能用地面站.

我买了V2 送了狗3云台, 玩得相当爽. 建议V2

网友:
X4功能目测更多,NAZA更稳定和成熟,这俩货的全球出货量差了至少两个数量级。 至于悬停精度啥的,论坛上说事的人多,但现实中我真没看到谁比谁强,猫腻太多,我要拿个推重比4的NAZA机和推重比1.5的X4机比,绝对NAZA稳,换过来绝对X4稳。
还有目前趋势就是NAZA的扩展功能也上来了,地面站,航点,数传也都出来了,而且各个做的比零度的精致。而且NAZA除了软件扩展外,硬件的扩展更广泛,云台啊,iosd啊,BTU啥的都在那了。

网友:
   怎么说呢,要看楼主自身入手飞控的目的,如果后期需要扩展更多功能的话,
建议果断入手NAZA V2,省的后期麻烦!

网友:
X4 我是没用过,也不敢多说什么... 不过楼上那些喊着X4的...有点反应太大了吧...

个人爱好咯, 不怕麻烦就X4,简单方便就naza

网友:
明显DJI的托多点  X4还要扩展吗 wifi版就干掉NAZA了  还是X4吧  便宜 还有1800的卖

网友:
ai  哎    我还是玩玩具吧

楼主:
X4停产了,X4-P贵了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买了V2 送了狗3云台, 玩得相当爽. 建议V2

买V2送了个狗3云台,哪里有,PM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V2送了个狗3云台,哪里有,PM我

我擦, 是买狗3云台送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