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新手求助啊!!!!!!!!!!!!!!!!!!

楼主(2013-10-24):
入的mega1.0,烧写代码的时候出现这情况是怎么回事,救命啊!!!!!!!!!!!!

网友A:
这不是说boxnames和calibratingA这两个函数没有定义么,你在程序里将这两个函数前面的//去掉,就是把这两句从注释内容变成程序语句试试吧。你最好找到相关的说明书,学会哪些语句是需要根据你的飞机手工修改的,然后才能烧写成功。

网友:

新下的程序要去掉好多//的。找份mwc说明书吧还是

网友:
一楼正解,一些函数未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说boxnames和calibratingA这两个函数没有定义么,你在程序里将这两个函数前面的//去掉,就是把这两句 ...

谢谢了,我是按照说明书上的弄的,说明书上面没有叫弄这两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说boxnames和calibratingA这两个函数没有定义么,你在程序里将这两个函数前面的//去掉,就是把这两句 ...

而且找不到这两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而且找不到这两项啊……

那我也不知道了,开源的东西要多少懂一些代码,懂一些单片机知识,了解一些单片机语言,要不然很难搞。是mwc还是别的?我的mwc按照说明书弄就好了,就是pid很难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也不知道了,开源的东西要多少懂一些代码,懂一些单片机知识,了解一些单片机语言,要不然很难搞。是 ...

是mwc   刷的2.1程序,现在刷2.2的  直接就成功了,对了  调pid要用什么程序?说明书上好像没写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mwc   刷的2.1程序,现在刷2.2的  直接就成功了,对了  调pid要用什么程序?说明书上好像没写啊

调pid用调机软件,编程线连好飞机就可以了。pid,p 相当于感度,调大了震荡,小了不稳定。i相当于回中加速度性吧。d相当于敏捷性吧。反正我是怎么调状态都不稳定,基本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pid用调机软件,编程线连好飞机就可以了。pid,p 相当于感度,调大了震荡,小了不稳定。i相当于回中加速 ...

调机软件说明书里面怎么没说下载?是哪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机软件说明书里面怎么没说下载?是哪个?

mwc官网有,网址我找不到了

网友A:
你下的刷机文件包里就应该带调机软件

网友B:
首先板子不能说MEGA1.0,谁知道这是啥,这是个人制作的东西在网上卖的。呵呵。
然后,目测你是系那个刷MWC固件。
MWC程序不是直接编译下载的,有许多功能需要选择后才能编译。

选多旋翼类型
选板子传感器型号
设置是否GPS
电机怠速
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板子不能说MEGA1.0,谁知道这是啥,这是个人制作的东西在网上卖的。呵呵。
然后,目测你是系那个刷 ...

谢谢提醒,以后不懂的还得劳烦各位耐心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下的刷机文件包里就应该带调机软件

我去官网看看,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下的刷机文件包里就应该带调机软件

别误导人家,MWC下载的程序只有程序和GUI软件,用的是arduino,arduino需要到arduino去下载,不存在  刷机  这个词汇的说法。这叫下载程序。你说的那个调机软件是用于调参用的,大家通常叫做GUI调参软件。里面可以调PID,是用于修正飞机飞行姿态的算法参数。楼主来了解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误导人家,MWC下载的程序只有程序和GUI软件,用的是arduino,arduino需要到arduino去下载,不存在  刷机 ...

GUI不就是调试软件么,难道这也是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误导人家,MWC下载的程序只有程序和GUI软件,用的是arduino,arduino需要到arduino去下载,不存在  刷机 ...

我说的刷机就是玩单片机程序烧录。说的太通俗了一点而已。为了让大家都容易理解。没必要搞得那么专业的词汇吧。大家心里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