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帆船配件

楼主(2013-10-24):
最近想换下绳索  发现商家把原装的三眼扣最低端的洞口都粘死了 无法二次使用 无奈淘宝各种搜索无果 现求助船友们!
贴上自己的爱船 当然不能和专业的比 不过鄙人甚是喜爱 也请大家相互尊重 (一个人玩船带上单反太麻烦 图片用手机拍的 见谅 )

网友A:
看上去很厉害!买不到的话试试用除胶剂!

网友B:
三眼扣要么自制,要么使用标准件
上一张我用的标准件的照片
留意正反面的线槽,这可是IOM的标准件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眼扣要么自制,要么使用标准件
上一张我用的标准件的照片
留意正反面的线槽,这可是IOM的标准件哦{:1_6 ...

兄弟你有购买途径吗  配件够专业的!! 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很厉害!买不到的话试试用除胶剂!

也是  这也是个思路 集思广益啊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帮顶

噢谢谢! 帆船很好玩啊  赶紧买个 加入吧

网友:
2MM厚的玻纤板照原件裁切钻孔,外缘比原件稍大些就好

网友:
可以用舵机摇臂代用的

网友:
少量几个用舵机摇臂改制即可,孔是现成的,大小间距都合适。

网友:
1只十字摇臂可以做4个 省时 省钱 省力

网友D:
楼主是很讲究意境的,第一张照片花拍了比帆船更清楚,我以为到园林板块了。

你的船主帆后缘太松了,自己琢磨调整一下了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回复 已经在淘宝买了摇臂了  哈哈 省钱 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很讲究意境的,第一张照片花拍了比帆船更清楚,我以为到园林板块了。

你的船主帆后缘太松了,自己 ...

谢谢高手指点  因为帆船接触不久 每次玩都是哪里觉得不对就把船使回来 调整 再下海的 有大家指点 相信技术会提升的!
另外 帆布想自己diy一个 原装的质量确实不敢恭维 哈哈

网友(2015-02-16):
這個我已經解決,我用碳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