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号手的基洛

楼主(2013-10-24):
这里好久没有新帖了,我就把前段时间做的小号手的基洛05903发出来,增加点人气

小号手的基洛总体感觉太小了,我用的密封舱直径又小,制作难度比海狼要难做点的

开盒
假组

切断,做成2段式的,这种方式连接难弄的,还是上下2段的好做

网友A:
帮顶一下!期待完成的样子!

网友:
能看到新帖真开心

网友B:
搞这个,确实少啊。这款不行,太小了,难度大。
打算用什么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造吗???

对,静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一下!期待完成的样子!

基本完工了,在找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更新

在整理照片,做了一段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这个,确实少啊。这款不行,太小了,难度大。
打算用什么控?

天地飞6A  72M的,手上接收机多,这个以前有人搞过了

楼主:
上张图,密封舱的图片太大了上传不了,要处理下的

网友:
我以为你要改下水呢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整理照片,做了一段时间了

继续期待!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地飞6A  72M的,手上接收机多,这个以前有人搞过了

我原来考虑的,是做一个,潜到河里,探险的。计划用35M 的控,应该更好点。

网友E:
询问微动开关控制沉浮哪位大大知道如何接啊谢谢

网友:
潜艇都要顶呀,我也入了基洛,入了富斯72M的6通控。

网友:
太小了!!!技术要求高!!!

楼主:
我国第一艘核潜艇,40年前的货,外形拉风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国第一艘核潜艇,40年前的货,外形拉风啊

根据一个模型在葫芦岛造出来的。

楼主:
第一次做的密封舱

楼主:
再来一张

楼主:
密封舱内部零件,这是第一次做的,后来全部改掉了换了常闭电磁阀,改了控制器,换了气袋

网友F:
几个问题1、气泵系统的?2、有刷电调配减速电机?3、什么电池?4、中间的水柜是挤压进去的,水柜中间是铜管保证前后舱的通气?5、风琴套筒底座是怎样做的直接在密封盖上打孔把铜管保持过盈压入?6、动力轴如何防水?

网友E:
亲能说明一下你的微动开关是如何接的吗?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亲能说明一下你的微动开关是如何接的吗?求教

这是气泵系统的,电磁阀是常开的,公共端COM接电源正,一个微动开关的常开接电机,另一个开关的常闭接电磁阀,这是第一次做的,后来买了常闭电磁阀,又改制了一个电子控制器都换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几个问题1、气泵系统的?2、有刷电调配减速电机?3、什么电池?4、中间的水柜是挤压进去的,水柜中间是铜管 ...

这是气泵沉浮的,用的130有刷电机(还是慢速的,在后来使用中发现力量很小),中间是压进去的,铜管是通气和走线的,舵机铜管焊了一圈边,压入后用胶水固定的,电机轴用密封圈密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气泵沉浮的,用的130有刷电机(还是慢速的,在后来使用中发现力量很小),中间是压进去的,铜管是通气 ...

电机轴密封肯定不好弄

网友G:
哈哈 我的基洛改水泵了

网友:
果断支持水泵,我的海狼就使用水泵的,不过哪位高人研究出微型唧筒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H:
想问下楼主尼龙堵头哪里加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哈 我的基洛改水泵了

没找到很小的齿轮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想问下楼主尼龙堵头哪里加工啊

基洛的堵头是我自己做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基洛的堵头是我自己做的

堵头的尺寸多少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找到很小的齿轮泵啊

就用6元钱的小水泵 短时间用,有空做了些。。。。。。

网友:
水泵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堵头的尺寸多少啊

我的是50MM直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用6元钱的小水泵 短时间用,有空做了些。。。。。。

漂亮的金色,我的是50直径的管子,放不下,只好气泵了

网友(2013-12-18):
帅气的艇。

网友:
楼主怎么不更新了,顶。

网友(2014-04-22):
引用 网友E:
询问微动开关控制沉浮哪位大大知道如何接啊谢谢

你上淘宝搜那个老郑模型里面有个侧推进器买回来.吧电机改成水泵就行了

网友I(2014-10-20):
我正在改还请赐教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正在改还请赐教一二!

谈不上赐教,潜艇爱好者间互相学习

网友I:
请问电池充电器买什么样的能够和防水电源接头匹配

楼主:
就是普通的2S,3S充电器,通过转接线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电池充电器买什么样的能够和防水电源接头匹配

就是普通的2S,3S充电器,通过转接线连接的

网友J:
LZ能不能把制作潜艇控制沉浮的活塞零件都说下?小白不慎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J:
LZ能不能把制作潜艇控制沉浮的活塞零件都说下?小白不慎感激!

当时做的是气泵沉浮的,现在拆了,准备做水泵沉浮的了,气泵的话是气泵,电磁阀,控制器,气袋。水泵的是水泵,控制器,水袋,电磁阀装不下就不用了

网友:
大神为啥不用电机驱动活塞方式控制沉浮呢?买了个小号手的遥控潜艇很小但是靠活塞完全可以静态沉浮。所以想试试自己做个大的。而且貌似LZ也做了活塞。
是不是这种方式用在大潜艇上有明显缺陷?

网友:
LZ水泵一定要加电磁阀吗?基洛的电磁阀是什么样的能发个图片吗?我是上次在您淘宝买配件的,好像没有电磁阀。

网友I:
另外,没有电磁阀水是不是会倒流?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另外,没有电磁阀水是不是会倒流?

会有点倒流,基洛不是太明显(水倒流是应为下潜进水时,压缩了密封舱内的空间,基洛储水少,下潜时密封舱内的压力也小,回流就不明显了),基洛的密封舱太小了,按不下电磁阀了

网友(2016-11-22):
好吧  增加人气

网友K(2017-09-14):
大神,你那里有没有基洛级的图纸啊,有的话能不能给个下载链接或者帮忙发我的邮箱154897361@qq.com,跪谢!

网友:
找了一晚上,都3个多小时了,就想找到基洛级潜艇的图纸,拜托各位大神有的话提供一份好么?给个链接或者发我邮箱154897361@qq.com,再或者卖我一份也行啊。

网友:
太小了,难度大

网友:
潜艇低于1.2m的太难搞,还是大艇好搞,水中姿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大神,你那里有没有基洛级的图纸啊,有的话能不能给个下载链接或者帮忙发我的邮箱,跪谢!

没有,用的小号手的塑料拼装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