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330的配置

楼主(2013-10-24):
楼主刚入固定翼不久  昨天切了个330 110翼展的 大概空机250克左右 打算用3S 2200的电池飞 求大神推荐一个电机跟桨的配置

网友:
我这330用得比较多的是ANGEL电机2212(2208也行),KV1260(KV1400的也行)。。。XXD8060桨。。40A电调,1300的小电池

网友A:
电池太大了吧,我的配置,80CM翼展,2212 KV1000,1047浆,3S 1300的电池,起飞全重380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太大了吧,我的配置,80CM翼展,2212 KV1000,1047浆,3S 1300的电池,起飞全重380克。

我用的大翼展嘛 250克是还没有加固的重量  到时候上点碳杆碳片重量就上去了  容量小的电池怕到时候配大点的电机电流不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大翼展嘛 250克是还没有加固的重量  到时候上点碳杆碳片重量就上去了  容量小的电池怕到时候配大点 ...

我开始也做的1.2M翼展的,其它配置没变,后来都做成80CM翼展的了,太大浪费材料,电池大可以飞的时间长点,我有9块1300的电池,其中新买的四块,飞到后面都不想飞了。累。380克全重的配置还可以,动力富足,紧急情况下可以瞬间拉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