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三叶发动机难启动

楼主(2013-10-24):
新买的三叶52固定翼甲醇发动机,磨了两箱油之后,现在很难再启动,油进不了汽缸,都从进气口往外喷,拆下火头,堵住进气口再启动一会,见有油喷上来后装上火头,一下子又能启动了,低速高速瞬间加速都很正常,担心熄火后同样的问题又出现了,又得拆火头,请教各位大神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难起动的都要换火花塞

网友A:
貌似富油淹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富油淹缸了

不是富油,主要是油吸不到汽缸里面,从吸气口往外喷

网友:
正想入这款,等待解决办法

网友B:
油路,油箱,加压管,化油器,火头,火电等排查一下,肯定有问题!
油路--有无漏气,裂缝;
油箱--油箱相对化油器的高低位置,油箱内的进油管及重锤有无脱落缠绕;
加压管--脱落,裂痕,堵塞;
化油器--喷油口堵,和机体接口松动漏气等.
火头--型号不对太冷,太热(52级应用3#或8#)
火电--电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路,油箱,加压管,化油器,火头,火电等排查一下,肯定有问题!
油路--有无漏气,裂缝;
油箱--油箱相对化油器的 ...

这几个都排查了,没发现问题,打着之后运转都很正常,发现就是熄火状态下启动时油很难吸进气缸,拔下火头油很快就吸上来了,装上火头一点就着,头都想大了,还是没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把副油针反时钟转180度。可能低速太贫油,起动时油门加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几个都排查了,没发现问题,打着之后运转都很正常,发现就是熄火状态下启动时油很难吸进气缸,拔下火头 ...

熄火状态下启动时,你的风门开多少?关?1/3?1/2?全开?正确的是:1/3---1/2.
启动时都要上点油的,办法是:用启动器转动螺旋浆时,堵一下排气口或化油器进气口(两三秒),要是手拨浆要五六圈,我都是堵排气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熄火状态下启动时,你的风门开多少?关?1/3?1/2?全开?正确的是:1/3---1/2.
启动时都要上点油的,办法是:用 ...

开的1\3风门,油也吸上来了,就是启动时油不往汽缸里跑,从风口往外喷,把火头拿掉油才往汽缸跑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的1\3风门,油也吸上来了,就是启动时油不往汽缸里跑,从风口往外喷,把火头拿掉油才往汽缸跑

从风口往外喷的现象是曲轴箱里积油太多了,把发动机拿起让缸头朝下再转向側面排气口朝下,同时用手转动浆,让多余的油流出来.你的油箱是不是灌得太满了,位置是不是太高了,油平面是不是高于化油器喷油口??

网友:
任何时候从风口往外喷油是富油和积油的特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的1\3风门,油也吸上来了,就是启动时油不往汽缸里跑,从风口往外喷,把火头拿掉油才往汽缸跑

确认你的启动器不是反转吧?!

网友:
学习了,又长知识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认你的启动器不是反转吧?!

这个是不可能的

楼主:
下午干脆把发动机全给拆散了,清洗了一遍后重新组装了一下,一启动,他妈的居然着了,原因出在哪,我还是没搞清

网友:
判定:曲轴箱后盖螺丝不紧--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