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天猫回复我了: 精灵V1、 V2的问题

楼主(2013-10-24):
昨天在坛子里看到有人关于新买的大疆精灵的飞控是V1还是V2的疑问,我看了自己的精灵,从电池盒位置看上去,确实是白盒红针,和V1的盒子一样。 想想不对劲啊,这9月底才在天猫大疆买的,买的时候客服说了都是全新飞控的才下的单,这不对啊!立马旺旺大疆客服,直接问是V1还是V2,客服先说是V2。再问,就下线了。经过一夜的慎重考虑,今天一大早客服发来两张图,如下: 大家看看吧!

总结陈词:

其实,V1 V2对我一个文科航模大叔来说都无所谓,精灵到手一个月来,我一直觉得挺好飞的,我很喜欢,还配齐了图传、黑狗。我就是看到别人在论坛里说起这个,问一问,心里有个数,也是想再体验一下大疆的服务如何。大疆客服这么一说,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我也不准备拆机看了。我是打算尽情玩,玩到不行时,精灵有几我就升级几。谢谢大家!

网友:
lz,客服可能是下班了吧,你是几点咨询的呀。我上次9:30上天猫看客服已经不在,看看服务时间是周一至周五9:00-21:00,周六9:00-18:00,周日休息。另外,我也咨询了相关问题,得到的明确答复是V2板。

网友A:
这个其实无所谓了,只要精灵可以飞的好,就不去管它内部结构了,我10月初买的精灵,由你图上的中心板来看,我的中心板是上面的那个,但飞控的盒子上写的是V2,看图,主要看中心板右边的多个孔,应该是你图片上边的中心板吧:

网友:
其实很好分啦,从电池仓看里面的电路板,有打孔的是V2电路板,没打孔的是V1的电路板。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这样的区分真的很好分,这个v2中心板应该就是DJI的升级套件中的主板,顺便说下,这个板单买要450元呢。另,DJI的技术支持说了,精灵从一开始用的飞控就是V2内核,只是飞控的外形和贴纸不一样而已,所以大家不用纠结了。现在的精灵本身的主板应该还是原来的板子。

网友B:
好飞才是硬道理,纠结啥飞控有啥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飞才是硬道理,纠结啥飞控有啥用啊

对头!

网友:
主要是稳

网友:
我今早问的天猫客服,明确答复是v1主控,只是升级了而已,绝对不是v2

网友C:
升级的应该是V2套件吧,便于升级图传和H32D,光那个板子都要四百多啦。
V1板子和V2板子的区别在于V2板子多了几个白色的插槽。一个八针一个2针,一个貌似四针,V1的套件貌似只是集成供电,V2集成了更多功能。主控V1 V2都没什么差别啦,一样好飞。关键是DJI得固件是一样的。我的精灵还是最旧版的呢,刚出就买的那批。一样爽飞。

网友:
好飞 没问题 才是硬道理!

网友D:
我最近也在看精灵,不知道成品机和组装机那个好用?哪个更稳?

网友:
主飞控其实一样的啦,关键pmu有区别,要不要买pmu来连接miniosd才是该关心的

网友:
不懂 参观学习

网友:
打个酱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飞才是硬道理,纠结啥飞控有啥用啊

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升级的应该是V2套件吧,便于升级图传和H32D,光那个板子都要四百多啦。
V1板子和V2板子的区别在于V2板子多 ...

嗯,这下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最近也在看精灵,不知道成品机和组装机那个好用?哪个更稳?

现在精灵这个价格,组装未必有直接买精灵便宜。而且性能还不一定有那么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精灵这个价格,组装未必有直接买精灵便宜。而且性能还不一定有那么好。

确实,但是精灵没有什么改进的空间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其实无所谓了,只要精灵可以飞的好,就不去管它内部结构了,我10月初买的精灵,由你图上的中心板来看, ...

请问是哪个位置有孔???能在你的图上标记一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是哪个位置有孔???能在你的图上标记一下吗???谢谢!

说的是主板上放飞控的地方,我的主板是V1的,所以从电池仓下面往上看,是不会看到孔的,你仔细看楼主的图片,两个主板放飞控的地方是不一样的,一个没孔,一个有孔,有孔的是升级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确实,但是精灵没有什么改进的空间了。

还能改进说明不完美,没什么可改进说明已经做得相当理想几乎无缺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最近也在看精灵,不知道成品机和组装机那个好用?哪个更稳?

如果手上没好的控或者其他设备,也不太想过多的去研究各种零件的搭配和组装,想要的只是爽飞,或者挂个狗玩玩,那你还是选择精灵吧,资金充裕的可以直接上精灵2了,看了一下评测挺好玩的,我都心动了。
如果喜欢的是组装飞机本身的乐趣,那你还是买零件自己组装吧。

网友G:
高端  还在用lite的飘过 不懂这么高端的货色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手上没好的控或者其他设备,也不太想过多的去研究各种零件的搭配和组装,想要的只是爽飞,或者挂个狗 ...

什么设备都没有,零开始,想学习搭配组装,但是想买一架合适的组装机回来自己慢慢学习研究,能航拍,能爽飞就行,精灵2价格太高了,而且看起来像玩具,没有航模质感,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能改进说明不完美,没什么可改进说明已经做得相当理想几乎无缺了。

哈哈,言之有理,但是如果我挂狗,上FPV,改起来又很麻烦,飞行时间又短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高端  还在用lite的飘过 不懂这么高端的货色

lite是什么?好用吗?和V2比起来有什么差别?

网友G:
引用 网友D:
lite是什么?好用吗?和V2比起来有什么差别?

lite就是399那款

好用是好用 很稳 室内脱控悬停无压力
最大的硬伤就是不支持扩展 什么osd啊 通通的不行

拿来练手或者fpv比较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G:
lite就是399那款

好用是好用 很稳 室内脱控悬停无压力

哦哦哦

网友:
楼主,你的是V1的还是V2的?

网友:
多看看,多问问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如果手上没好的控或者其他设备,也不太想过多的去研究各种零件的搭配和组装,想要的只是爽飞,或者挂个狗 ...

新手自己组装享受更多的是各种炸鸡和飞丢的恍如魂丢了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手自己组装享受更多的是各种炸鸡和飞丢的恍如魂丢了的感觉。。。

我也是新手,我的经验是,在外场最好用姿态模式,在自己家楼下的话,设置好限高方可以放心使用gps模式

网友H:
軟件升級也是V2差別只在PMU模塊!
精靈V2版本不知道有沒有附上PMU模塊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軟件升級也是V2差別只在PMU模塊!
精靈V2版本不知道有沒有附上PMU模塊呢?

应该是没有的
v1v2没啥可要纠结的 v1也能升级成V2 都差不多

又不是lite和v2 又不是v2和wkm  有必要那么纠结么

买了的痛快飞 没买的爽快买然后爽飞  纠结这些没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没有的
v1v2没啥可要纠结的 v1也能升级成V2 都差不多

同意,开心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