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 怎样调油门行程

楼主(2013-10-24):
从入S4几天,几本功能已搞清,但怎样调油门行程?说明书好像没有提到。
有一个电机不同步,但能飞起来。
顺便说一下,原来是玩兔子一的,S4比兔一要移,但设置过于简单,而兔子的设置多点,可能是S4的自动化程度高点吧。
S4装了wifi模块更好玩了,可以用手机操作。

网友:
问下兔一和S4定高怎么样?一直在关注S4.....限远限高很蛋疼啊....

楼主:
免一定高在软件中设置通道开关,飞行中通过摇控相应的通道开关触发。两米以下通过超声波定高,两米以上气压定高。
S4就要设换为自动模式就可以定高了。
S4与免一的设置与操作完全不一样的,免一不太移有时要经常修正,S4就好很多,但要注意一些设置方面的细节如一定要设失控保护等。
还有以上问题说明书写得很清楚的。

我的问题还没解决啊。

楼主:
有大侠帮忙一下吗?

网友A:
当然是一个一个校准了,没有兔子那样一起校准的功能。
请看教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5275

网友B(2014-09-11):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一个一个校准了,没有兔子那样一起校准的功能。
请看教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 ...

像dji那些电调不能直接给接收机供电的怎么做油门行程校准呢?泡泡老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像dji那些电调不能直接给接收机供电的怎么做油门行程校准呢?泡泡老湿!

新手课堂,多轴安装入门,7月25日更新第三课,新手第一次起飞注意事项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17325

这样校准

网友:
我用飞控供电模块直接给接受供电,所有电调用Y线一起连到3通道油门,然后校准的,但是为何所有电机要到油门20%多才一起转,20%以下无反应,遥控是天7,设置完全按论坛教程来的

网友:
S4校准要在电调上校准的,不用再飞控上校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课堂,多轴安装入门,7月25日更新第三课,新手第一次起飞注意事项
http://bbs.5imx.com/bbs/forum.p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