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飞,请教老飞大疆F550机头朝向与NAZA Mlite主控安装求帖!!

楼主(2013-10-24):
入魔2月,入手大疆F550整机套装,请老飞指导大疆F550机头朝向与NAZA  Mlite主控安装?

楼主:
官方网站视频教程是450机架,不知道在主控连接上是不是一样,机头朝向怎样设定,谢谢老飞!!

网友A:
机头根据你的个人喜好来设定, 十型,X型都可以, 主控安装尽量靠近飞机重心的位置。
了解说明书后,再做每一步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头根据你的个人喜好来设定, 十型,X型都可以, 主控安装尽量靠近飞机重心的位置。
了解说明书后,再做 ...

请问说明书那里找?
我这盒装里没有,官网没找到?谢谢

网友:
这个dji官网视频介绍很详细..................

网友B:
看450的也行,就是要注意接线,550用v型的话,俩红力臂中间为机头,右红力臂为m1,逆时针挨个为m2-m6,用i型,机头为m1,逆时针m2-m6,然后m1电机为逆时针转动,相邻的为顺时针转动,m1-m6为逆正逆正逆正。就是多了俩电调线,其他的没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450的也行,就是要注意接线,550用v型的话,俩红力臂中间为机头,右红力臂为m1,逆时针挨个为m2-m6,用i型 ...

请问前辈V型的是顺,逆。顺。逆。顺。逆吗
I型是逆。顺。逆。顺。逆。顺是这个意思吗,谢谢

还想请教一下,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前辈V型的是顺,逆。顺。逆。顺。逆吗
I型是逆。顺。逆。顺。逆。顺是这个意思吗,谢谢

不是这个意思,要看naza的说明书

这样就明了了吧?

至于这个具体有什么区别,我也不是很清楚,同新,互助。但是v型结构云台俯仰可以稍微大一些,i型的大了就照到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这个意思,要看naza的说明书

这样就明了了吧?

谢谢,明白了!!互加好友,相互学习。
还有请问你用的什么型号的电池,品牌还有网购连接,谢谢

网友B:
这个链接不能发,要出事儿的。
植物或者动物的,3s电池都可,米冲就上5000mha,偶尔飞飞就上2200mha的,基本上够用。我用30c的,充电5c就可以了,基本上2.2a充的多一些。我用b6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链接不能发,要出事儿的。
植物或者动物的,3s电池都可,米冲就上5000mha,偶尔飞飞就上2200mha的,基 ...

谢了

网友:
航拍建议使用x型机头布局,拍摄时狗3广角前拍前向浆不会穿帮。

网友C:
一般大多數都是V型(航拍比較不會拍到機臂),I型比較少人使用,看需求及愛好
關於主控安裝說明書已經寫的很清楚了!有箭頭的朝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大多數都是V型(航拍比較不會拍到機臂),I型比較少人使用,看需求及愛好
關於主控安裝說明書已經寫的很 ...

谢谢,老飞。已连接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飞。已连接成功!

我刚买了550  看了你请教550的帖子。希望你能指教一下 QQ1228564513

网友(2014-11-19):
把老帖子翻出来了。

最近在组装F550

提醒组装F550的摩友,官方的资料没有更新。

现在出货的都是自紧桨,电机上桨的螺纹有方向性,所以必须先安装桨到电机,再按照V或者I布局将电机按照方向安装到中心板上。

我按照官方F450的视频安装,造成返工。

顺便提醒DJI官方,资料可以更新一下了哈,还有对于我们新手来说,包装里一张纸都没有,里面几个小盒子完全不知道啥东西,耗费了大量精力去查资料。

顺带在提几个问题:

1、那个LED的作用是通电后亮个灯,然后可以用蓝牙远程调参吗?

2、除了飞控盒子外,还有一个盒子是电源管理模块?除了接飞控,还能干啥?

请DJI技术支持回复一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