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基洛级,还有哪个潜艇比较胖?

楼主(2013-10-24):
如题。我觉得潜艇这个造型挺适合做飞行吊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雷虎

雷虎太贵了……

其实我只要壳。是上飞机当吊舱用。
我希望有 有45mm粗,400MM左右的长度最佳……

类似这个:

网友:
最胖的潜艇是前苏联的台风级核潜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海狼

我看主要的比例是 1:144的。和一比 300的。 貌似没我说的哪种合适的大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主要的比例是 1:144的。和一比 300的。 貌似没我说的哪种合适的大小的。

用1/200的基洛,差不多那尺寸,你要的外形也不麻烦,自己做个也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1/200的基洛,差不多那尺寸,你要的外形也不麻烦,自己做个也行的

做一个就算了…… 这个是耗材……

另外,你们玩潜艇,都有电池仓的口是么? 用的是什么电池?
是模型锂电么?

网友:
奥斯卡!俄罗斯的潜艇比一般的都胖!比较符合你的要求!最大的潜艇台风也很胖!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一个就算了…… 这个是耗材……

另外,你们玩潜艇,都有电池仓的口是么? 用的是什么电池?

我用的是模型锂电

网友:
其实长宽比最大的胖潜艇是德国的212潜艇

网友:
德国的212型!!类似 虎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