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V2终于可以解锁了

楼主(2013-10-24):
我的飞控,在指南针校正时,逆时针旋转,然后就可以解锁了,以前试了好多方法,终于可以用了。

网友A:
逆时针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逆时针旋转

就是逆时针转

网友B:
第一次发言,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发言,顶一下!

谢谢了

网友:
简单悬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