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50机尾舵问题

楼主(2013-10-24):
新装天龙CX250机,华科尔2702VD陀螺仪,恒吉922锁尾舵机。经调试,其他基本正常,现有两个问题请教:一是打尾舵方向不太灵敏,不如副翼舵升降舵来的快,回中也慢:二是不起飞加油机头向左转,油门越大转得越快。请高手帮助指导解决。谢谢!

谢谢各位指导,两个问题都已经解决。一是打方向舵不灵敏的问题,通过调低D10控的尾部曲线,从0调到负8。现在灵敏了,随打随动:二是加油飞机逆时针旋转问题,是没有锁住尾,尾翼的的旋转力度没有达到平衡主翼旋转产生使飞机逆时针旋转的力度。在检查陀螺仪没有反向,尾舵安装正确,机械顺滑的前提下,紧了一下皮带,再调低了主翼螺距曲线,调高了油门曲线,尾巴锁住不转了。紧皮带和调高油门提高转速是增加尾翼动力,调低主翼螺距曲线是减小主翼旋转产生使飞机逆时针旋转的力度。

网友A:
1、舵机回中慢的问题,可以调高尾舵的行程,调尾舵D/R曲线为负值,行程越大,D/R负得越多,越敏感,具体看自己手感。
2、先查陀螺感度设置是否锁尾模式、遥控器开关是否拨到了锁尾模式,再查陀螺修正是否反向,如果还不行,再查尾舵机中立点,你这样的症状,通常是没开锁尾模式或者修正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舵机回中慢的问题,可以调高尾舵的行程,调尾舵D/R曲线为负值,行程越大,D/R负得越多,越敏感,具体看自 ...

谢谢指导。尾舵不敏感的问题已经解决。但机头左转的问题还是存在。想问一下,我的机机是无副翼250,用的华科尔D10控,陀螺仪也是华科尔的2702VD,自带接收的,都找不到锁尾不锁尾的设置,是自动的吗?

网友A:
d10,感度可以设置2个,一个设置50以上,75左右的样子,一个设置50以下,50以上就是锁尾模式,50以下不锁尾,如果第一个感度设置锁尾模式,确保gear这个开关,向上拨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0,感度可以设置2个,一个设置50以上,75左右的样子,一个设置50以下,50以上就是锁尾模式,50以下不锁尾,如果第 ...

谢谢将军。感度现在用的自动设置,已经调到90%,还不行加油就左转要向右打舵才能稳住。我再用手动设置试试。陀螺仪应该没有反向,尾舵部分也没装错,与我的450对比了一下,一样的。450正常。

网友A:
在通电的情况下,你***转动飞机,看看尾舵是不是会作出修正,如果没有修正,那可能2702有问题,或者2702没设置好,如果有修正,看看尾舵的中立点是不是设置正确,250的尾巴确实不太好对付,2702的效果也确实一般,不过不至于出现你这种情况。另外硬件上看看,如果是皮传,有没有出现皮带打滑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通电的情况下,你***转动飞机,看看尾舵是不是会作出修正,如果没有修正,那可能2702有问题,或者2702没设 ...

转动飞机尾舵有反应,飞机是皮传,我再检查一下,谢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指导,两个问题都已经解决。一是打方向舵不灵敏的问题,通过调低D10控的尾部曲线,从0调到负8。现在灵敏了,随打随动:二是加油飞机逆时针旋转问题,是没有锁住尾,尾翼的的旋转力度没有达到平衡主翼旋转产生使飞机逆时针旋转的力度。在检查陀螺仪没有反向,尾舵安装正确,机械顺滑的前提下,紧了一下皮带,再调低了主翼螺距曲线,调高了油门曲线,尾巴锁住不转了。紧皮带和调高油门提高转速是增加尾翼动力,调低主翼螺距曲线是减小主翼旋转产生使飞机逆时针旋转的力度。

网友:
我的f46貌似是250级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