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涡扇发动机思路 请讨论

楼主(2013-10-24):
      用K60涡喷发动机作为动力,前段加减速机构带动前面的120金属涵道风扇转速会突破十万转,除去风扇的材质是否能承受高转速的问题之外,此方案是否可行,请讨论。此设计优点推力成倍增加而且超级省油,因为涡喷发动机的怠速转速已经足够涵道风扇产生很大的推力。而且重量增加的只有风扇自身。优点多多不知道可行否。

网友A:
减速机构你是搞不出来的这么高的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速机构你是搞不出来的这么高的转速,

直驱不要减速呢 涵道风扇螺距可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驱不要减速呢 涵道风扇螺距可调

直驱还是可以考虑,减速机构这么高的转速需要配专门的润滑系统,并且需要滑动轴承,滚珠轴承都吃不住。

网友:
!!陶瓷轴承呢!

网友:
在常规的涡喷上弄上双级增加收费会有助于提升其推力?

网友: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顺便挣点分

网友:
涡扇就别费心思了

等你把一切都弄妥当了,到头来还是会惊喜地发现你找不到合适的民用材料,亦或者加工精度达不到

既然有这种结果,那么,纯讨论技术意义不大

网友(2013-12-06):
还是可以支持下的,精神上支持,很多东西都是从无到有的。注意安全就好

网友B:
个人觉得涡扇不是这样制作出来的。你在现有涡喷基础上加风扇?增压比怎么算?涡喷轴能够输出够风扇用的扭力吗?会影响涡喷本身的运转降低转速甚至熄火吗?还有更多要考虑的东西的。起码要先了解完整现有飞机用涡扇发动机原理、设计思路(包括压气机和涡轮设计、用多少级;气道布局;涵道比等等),然后在现在成熟的模型涡喷机器基础上进行逆向工程,推导出它的设计思想,然后加入我们想要的涡扇设计思路,适当简化民用航空涡扇发动机的结构(毕竟模型发动机不需要很多级压气机和涡轮,也不需要非常经济的油耗表现,也不需要几千小时的寿命)从头开始设计制造。这样才算是有可能出成果的态度吧。这其中的难题肯定不止楼主所想到的减速机构这么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涡扇不是这样制作出来的。你在现有涡喷基础上加风扇?增压比怎么算?涡喷轴能够输出够风扇用的扭力 ...

你说的是科学家搞的方法,我说的是爱好者的方法,至于结果不重要,主要是想法和过程

网友:
你要是能克服瓶颈做成双转子,就像涡轴一样我看行

网友:
从压气机后引出高压气体吹风扇叶片端部

网友(2014-05-25):
我在老家那边发现有一款很酷似涡喷动力的民用煤气灶,由于有很大的推力,底座一般都要上百斤重。还可以直接充进空气增压,喷出来的就是很猛的涡喷尾气。有时间就去搞一台上了研究

网友:
个人觉得如果你的飞机不是大家伙的话没必要这样弄。增大叶片的同时也增大了阻力,而且东西越小转速就越高.......如果真想弄来玩玩的话,建议你弄多级压气机(简称真机的缩小版)

网友(2015-02-20):
真发动机从涡喷到涡扇,主要是提高效率,增加推力,最终涡扇发动机适用于亚音速、大型飞机。如果从模型涡喷出发改装成模型涡扇,势必造成增加重量,改装所提高的效率不足以抵消增重,失去改装意义。

网友:
我到是觉得你可以尝试一下,虽然说我也有意在搞。涡喷加减速组和风扇成涡扇的确有现成的案例,普拉特惠特尼就在搞,不过这个与罗罗一直坚持的双转子优势和劣势方面不一样。航模的涡喷发动机加减速组相比真机有个问题,航模涡喷基本都是离心压气机,且直径小所以转速非常高,10多万转减速组不太好做

网友C:
楼上有位说的从压气机后引高压气体吹动风扇转动是一个可行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