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福利。。。标题长请教各位大神关于好赢电调刷BLHeli 的问题 。。

楼主(2013-10-24):
搜索了下帖子,都说是用Arduino板子刷,我想问下各位大神用 mwc。。。CRIUS MultiWii SE或者开发板刷的是用到它的什么什么功能呀 下载功能吗  usb-uart吗  小弟手上有avr  ips下载线  pl2023的ttl线还有apm飞控  这个也是2560的芯片,这几个东西能用来刷新电调吗。。。。祝各位回复的大神爽飞不炸机
附上福利

楼主:
不要沉呀,小弟对单片机不了解 一直以为sip下载线可以给2560开发板之类的烧录。。难道开发板也可以用来给电调当下载线。。?

网友A:
你的apm应该可以刷,,框里的就是接线方法了,其他的步骤跟论坛上的方法差不多

网友:
只看福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apm应该可以刷,,框里的就是接线方法了,其他的步骤跟论坛上的方法差不多

谢谢解答,我看apm版上两组isp接口呀,上面是2560的  下面是那个32u2的。。用哪组呀,或者说是用哪个芯片的isp接口呀

楼主:
大神门别光看福利呀。。帮忙解答下。。后面更精彩

网友:
小m长得比我好,我凸的是肚子,

网友:
来看福利的!

网友:
老衲ying了

网友:
好硬啊,哥受不鸟啦~~~继续上福利~~~

网友:
我关心的是价格.

网友B:
首先你要有万用表,最好有飞控的电路图(这个不太能用,所以还是万用表吧)。找到D12,D11这两针,GND针很多地方都可以接,地线嘛。
论坛上有人用curis se 2.0成功过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4363

网友:
这个兄弟上道

网友:
这魔鬼般的曲线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啊!

网友:
我不白看福利,帮顶

网友:
前挺后翘,养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要有万用表,最好有飞控的电路图(这个不太能用,所以还是万用表吧)。找到D12,D11这两针,GND针很多 ...

我的apm返修去了,现在手上就一个atmega8的isp下载器,还有条ttl线,我看设置里也有usbasp呀  atmega8的芯片   但是点连接后是这样  是不是不能用呀

网友C:
真义气,再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义气,再来点

翻页了再来两张有正面的

网友:
我用的是Arduino Nano 3.0 328 mini版 刷的,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apm返修去了,现在手上就一个atmega8的isp下载器,还有条ttl线,我看设置里也有usbasp呀  atmega8的芯 ...

你接线按那个图,但是刷机还是用blheli-setup来吧
http://bbs.mx3g.com/thread-433749-1-1.html这里是教程

网友:
给自己打下广告

网友:
2560就可以刷

网友:
我等叼丝洗洗橹橹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