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迷你4轴,充电器也很重要

楼主(2013-10-24):
最近入了habosan X4,在家玩挺过瘾的,不过到了充电的时候就烦了,原配的充电器充电耗时大概是20分钟,
不过经常过冲,试过冲到4.5V,早前看过过冲至燃的我,自然吓了一大跳,必须解决!

手头上有2块b6、3只pr301,简单配线能用,但这些家伙平时都是放车里的,带来带去麻烦,

本来是想买IC用铝基板做充电板的,能很好的解决散热问题,不过一想到那些繁琐的工序,放弃了,

干脆上X宝买了几块TP4056的充电板,改成3XXma充电电流,慢充!当然还有几块是保持1A快充的!(电池容量240mah,也就1.5c充电)

楼主:
3只并联部分之所以是3XXma纯粹是因为电源使用手机充电器的,最大输出5V1A。

实在不想动不动就亮出大家伙,搬个大功率开关电源出来吓唬人。

手机充电器经常插在插座上,也就图个方便!

网友:
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小6轴飘过,这个精度怎么样?我是用的锂电保护板自制了一个充电器

楼主:
tp4056号称是tb上卖的最火的锂电充电IC,经我1年多的断断续续无规律不经意的测试得出1个结论,最大1A充电电流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大电流充小容量电池电压反弹较大,4.2V充满后,很快就掉到4.16V左右,保持2c以下慢充相对好一点

还有就是电池电压4V以上在接通充电板是不充电的(手上8块4056充电板均出现此症状)

IC打标有两种,一种是带拓微标志的,一种是直接标tp4056的,本人无力鉴别真伪!性能相差甚微,但带拓微标志的略胜!

X宝上TP4056充电板由3元至6元不等,要求更高的我建议买tp5000

其他公司的充电ic未用过,自己斟酌吧!

网友:
LZ是搞电子的,高手一个

网友:
自己动手啊

网友:
看上去很专业的样子啊

网友:
haha  我都冲了一块废了

网友:
牛叉呀!佩服,谢谢分享

网友:
是个高人!

网友:
X4的充电器电压过高,我都是拿降压板自己冲的。

楼主:
我买的是3.x元一个,mini接口和micro接口都买几块,用长脚2.54mm插针焊在一起,方便不同的USB接线

根据电池容量和充电性能,自己换上合适的采样电阻,X4电池是240mah,手头上合适的0603电阻就只有3.65K和1.8K,3.65K是330ma,1.8K是667ma

控制在2C 以下的充电,充满后电压保持时间较长,发热也低,放电时间也增加一些。

网友A:
这个方案确实不错,不过有个升压板15元也不错。  速度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案确实不错,不过有个升压板15元也不错。  速度更快。

关键是小电池抵受不住大电流的充电,4.2V充满其实很大一部分都是虚电!所以才降到2C以内,(我买的是7元一块的240mah无牌兼山寨,原配的能3C左右)

网友:
比起楼主我的方法就显得比较土了。不过也还行,比较实用。

做了个8U口的HUB  能驱动4个U盘。

大功率输出时接两个ipad的12w充电器(其实接一个也行,电池充电时间不同步,8个一起充的几率很小)

电池充下来基本都是4.18左右。没有超过4.2的

哈哈 看起来乱七八糟的.

网友(2014-02-25):
引用 楼主:
焊下来换更大的电阻吧,具体多大电阻你上百度查下TP4056的资料就有!

今天下午换了个跟你一样的3.6k的 但是不知道怎么算来的 然后用一个5V 680mA的来冲电,以前一个手机充电器  不接电池红灯就亮了 蓝灯闪烁 这个状态对吗?

楼主:
听说市面有一批是红蓝灯搞混了,应该是对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市面有一批是红蓝灯搞混了,应该是对的吧

搞明白了 绿的部分是充电 红灯是充满了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