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手t14sg,请教用这个控或用t8fg控的朋友,关于油门保持(即油门锁定)和油门熄火

楼主(2013-10-24):
问题1,固定翼功能是不是没有油门锁定功能?
2,用油门熄火功能,只能在油门处于低位的时候才有效,是吗?
3,我想无论什么时候(油门高位还是低位)都实现电机停转行吗?
备注,我玩的不是油机

网友A:
你锁定干啥啊,固定翼油门锁定没价值,因为直升机油门和螺距是联动的,所以在降落的时候油门锁定,考螺距变化调节省力,固定翼直接收油门到底就行了,要油门锁定没用。另外记得把点调刹车调出来,防止打浆

网友:
熄火?电机会熄火?飞到没电倒是见国!

网友:
油门是可以设置开关进行锁定,锁定后不管油门在什么位置电机都不会转,这是相当于安全锁,很有用。

网友:
1,固定翼油门锁定很有用,因为有时降落下来了你不想拔电池,但又怕不小心碰到油门,所以油门锁定是有必要的。,
2;如果是油动飞机,熄火位置必须在油门最低位置,因为万一你不小心,在空中就碰到了熄火开关,那样就看你的迫降功力了。
3,你所讲那个叫怠速,电动飞机是可以设置怠速的,那样爆发力要强一些,也模仿油机的怠速状态吧.
以上功能全部都可以实现。t8fg  t14sg 大部分中端遥控器都能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锁定干啥啊,固定翼油门锁定没价值,因为直升机油门和螺距是联动的,所以在降落的时候油门锁定,考螺距变 ...

一看你就是玩直升机的,太片面。 刹车不是随便用的大哥,如果是新手用刹车这个设置,保证你炸鸡无数。

网友:
7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你就是玩直升机的,太片面。 刹车不是随便用的大哥,如果是新手用刹车这个设置,保证你炸鸡无数。

...

呵呵,多谢纠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看你就是玩直升机的,太片面。 刹车不是随便用的大哥,如果是新手用刹车这个设置,保证你炸鸡无数。

...

不过说实在的,飞机落地不切断动力电源是很危险的事情,油门锁定那是走的偏门的方法,新手真不建议用油门锁定的方式在地面,真心危险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过说实在的,飞机落地不切断动力电源是很危险的事情,油门锁定那是走的偏门的方法,新手真不建议用油 ...

你说的也很有道理,其实正确的飞行习惯就是飞机落地,拔掉电池,关控。油门锁定只是多一项辅助安全措施吧

网友C:
长时间不动飞机的话是断电、关控没错。
而油门锁定最大好处是在调机的时候。
调舵面什么的时候,一般需要通电。如果没有油门锁定是比较危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也很有道理,其实正确的飞行习惯就是飞机落地,拔掉电池,关控。油门锁定只是多一项辅助安全措施吧 ...

我想问问,固定翼油门锁定怎么实现啊?有具体的说明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长时间不动飞机的话是断电、关控没错。
而油门锁定最大好处是在调机的时候。
调舵面什么的时候,一般需要 ...

河马兄,我也是刚入了14SG,昨天研究一晚上没研究出来油门锁!用混控功能只能嗦一半,想用油门曲线,结果在油门曲线里又没看到设置SW的地方!请教下如何设置呢……

网友C:
在菜单里找THR CUT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菜单里找THR CUT功能

用THR CUT功能可以锁定,不过油门要在低位才有效,是吗?固定翼没有THR HOLD功能。谢谢。

网友:
这个要自己实践才好,记得试机时电机不要装桨。

网友:
使用油门曲线混控,设定一个开关,在某个开关位置设定油门曲线的所有点油门大小均为0,即实现了拨动这个开关,油门始终为0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