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鱼尾 真烦人~~~~~~~~~~~~~~~~~~~~~~~~~~~~~~~~~~~~~

楼主(2013-10-24):
450t的机身,7075尾巴全套(除了尾波箱),尾波箱是飞跃的。锁尾舵机华科尔450配套锁尾舵机。控是d10,陀螺仪用gy280(跟Kbar一样的),飞起来金鱼尾啊!!! 机身是新配的,一次都没炸过,三轴全部换新,尾中联全新,大小桨全新。大桨检查了下静平衡,非常平!拆掉大桨地面测试,油门从0~100,尾巴一点都不摆,飞机始终朝着一个方向。飞机测试震动,不装大桨震动700+不到800(这说明我的机子精度还是非常好的)。。。。试飞,控的感度从0~100,金鱼尾始终无法消除!
怎么办呢~~~~~~~~~~~~~

网友A:
二手甩,一甩解千烦

网友B:
机身问题吗?

网友C:
看楼主从满世界搞k8,到280,到养金鱼....帮顶了

网友D:
很多原因,或者先看看尾夹轴承顺不顺畅

网友E:
把尾舵机臂望中心移一点应该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身问题吗?

???这个跟机身有关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从满世界搞k8,到280,到养金鱼....帮顶了

都是折腾惹的货~!本来以为买新的就好了的  现在买新的 还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尾舵机臂望中心移一点应该能行

那样只能减小金鱼尾  不能消除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原因,或者先看看尾夹轴承顺不顺畅

这怎么看呢? 标准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手甩,一甩解千烦

甩了要大出血 ~~ 早已经贫血了

网友:
省钱就是花钱的开始,不是必然,前期做好功课省钱也能哟好效果

网友:
金鱼尾跟尾桨是否配平无关,有很多原因,但常见的就以下,尾推是否顺滑,尾舵机的球头装的位置,亚拓的说明书有明确的距离要求,我记得是7mm,还有就是锁尾舵机,垃圾的锁尾舵机肯定不行,还有,最后一点,vbar类的感度有时不取决于控的,看你软件的设置
战胜金鱼尾其实是很有乐趣的,要学会自己分析,研究

网友:
我的280就很棒。很稳,很猛!

网友F:
不装大桨震动800-900这个尾巴已经要排震了    上视频让大家帮你参考下  文字描叙内容信息太少  高手想支招给你也无从发力

楼主:
我思前想后,觉得  最有可能出问题的地方应该是我的飞越尾波箱    那尾波箱我买回来的时候就发现有虚位,试飞过程中 几次中联还松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装大桨震动800-900这个尾巴已经要排震了    上视频让大家帮你参考下  文字描叙内容信息太少  高手想支招给 ...

刚查了下 觉得尾波箱油问题   已经定了新的 一体化尾波箱

网友G:
首先检查尾波箱轴承,这个比较容易被忽略。另外悬停的时候垂直尾翼尖端有虚影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首先检查尾波箱轴承,这个比较容易被忽略。另外悬停的时候垂直尾翼尖端有虚影么?

美国的兄弟你来了  呵呵  ~~~   那个地方确实容易忽略,我也是查无可查才想到那个部位的。。不用检查,那个本来就有虚位~ 我买来的时候就检查过了,有一些虚位可以晃动,没太在意。也是嫌麻烦,就没退了~  这次又花了80大洋买了个一体尾波,还折腾了3天。。。。看来以后对于精度不合格的东西,就应该果断退掉,不怕卖家说三道四不怕麻烦!!!!

网友H:
我有一台机金鱼尾已经两个多月了,排除了很多原因,现在尾波箱换了双推的全新的160大洋,旋翼头等中联到货了看看能不能解决,不行就得看陀螺仪和尾舵机的问题了。MD用钱炸到它好。一定要自己找出问题在哪里!虽然我也贫血。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有一台机金鱼尾已经两个多月了,排除了很多原因,现在尾波箱换了双推的全新的160大洋,旋翼头等中联到货了 ...

我已经买了个一体尾波箱  全飞机就那一个地方我没检查了!!! 应该可以解决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美国的兄弟你来了  呵呵  ~~~   那个地方确实容易忽略,我也是查无可查才想到那个部位的。。不用检查,那 ...

是啊,这东西的确很烦人,你看过我的帖子就知道前段时间被震动搞得头都大了,最后下血本买了几根亚拓的尾轴,换了尾波轴承,这个世界顿时安静了。。你花80买的尾波箱到了么?不知道问题解决了没有?尾巴是直机排震的重中之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买了个一体尾波箱  全飞机就那一个地方我没检查了!!! 应该可以解决了

等你的好消息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已经买了个一体尾波箱  全飞机就那一个地方我没检查了!!! 应该可以解决了

兄弟,买你的电调没时间去取啊。你又开始整飞机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啊,这东西的确很烦人,你看过我的帖子就知道前段时间被震动搞得头都大了,最后下血本买了几根亚拓的尾 ...

刚刚拍了 明天到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兄弟,买你的电调没时间去取啊。你又开始整飞机了吗?

电调我暂时留着用吧~~~    不换了~   这几天身心憔悴啊

网友J:
有一招很简单,你可以试试:

教科书都说不要扎陀螺仪,但此法相反

用尼龙搭扣(魔术扣带)将陀螺仪与机身适当扎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一招很简单,你可以试试:

教科书都说不要扎陀螺仪,但此法相反

谢谢! 看到很多人也这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