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8fg和t14sg的朋友,麻烦进来解答一下油门反向的问题

楼主(2013-10-24):
看了些帖子,知道futaba和jr的油门是反向的,太危险了。
想请问大家,是用《linkage menu》里的《reverse》(舵机反向)把它调转过来,还是用《system menu》里的《h/w set》里的《h/w reverse》手柄反向把它调转过来?

注:不知道t8fg有没有《system menu》里的《h/w set》里的《h/w reverse》手柄反向的功能

网友:
我是舵机反相调的

网友:
用futaba的同学回答吧

网友A:
用这个就行  《reverse》(舵机反向  舵机反向就行

网友:
增加新机 后系统自动设置为3通道反向,是为了一上电就进入电调和油门行程设置。但是对很多人确实让人感到很不习惯,甚至出状况。
设置 在《linkage menu》里的《reverse》(舵机反向)把3 通道设为反向就行了。

楼主:
futaba太顽固,太不安全,如果我当时第一个控买了t8fg,玩450直升机,肯定出事了,太危险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就行  《reverse》(舵机反向  舵机反向就行

5樓全對,但要注意,如果在 MODEL TYPE 頁內設定過機翼( WING )後,一定要重新設定過油門反向,才可以接通機子的電源,如果沒有重設油門反向,一接電源,機機會全速前進,非常危險,切記!!

楼主:
引用 网友B:
5樓全對,但要注意,如果在 MODEL TYPE 頁內設定過機翼( WING )後,一定要重新設定過油門反向,才可以接通機子 ...

嗯,这个我也留意到了,也是非常危险的事情!!futaba怎么搞的,埋那么多隐患在,都不改一下

网友:
高端货,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