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S4的油门问题

楼主(2013-10-24):
有那位大侠知道零度S4怎样设置电调油门行程的。
新组了一台机子,有一个
电机
比其他电机转慢了点。

网友A:
帮你顶一个。。。

网友B:
电调一个个拔下来重新设。开控,油门置顶,接电,听到滴滴两声的时候收油门,应该是这样,具体你什么电调。。。还是百度好了

楼主:
没有四个一齐调的方法,即类似于兔子的设置方法有没有?

网友C:
首先保证。油门行程校准没问题。。。至于你说的电机速度慢。。我的飞机飞在高空。。有个电机还不转呢。。

网友D:
是同时校正的 在飞控进入 SET 之后 校好退出 SET 具体看X4 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