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模拟器直机怎么设置先谢谢啦

楼主(2013-10-24):
请教各位老师模拟器直机怎么设置先谢谢啦

网友A:
什么模拟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模拟器啊。

就是在电脑上练习的模拟直机我加油它就歪了

网友B:
是什么软件的模拟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软件的模拟器呀

先谢谢,出学还说不好,就是普通淘宝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软件的模拟器呀

打开模拟器接遥控器选择直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软件的模拟器呀

可是推油就歪了炸了应该调什么参数不明白

网友:
我的也是,飞鹰的模拟器,跟楼主的问题一样,等高手解答

网友:
你看下遥控器设置里的通道对应正确不,一般不要设置飞机的。

网友:
恩 就要看楼主是什么手了,日本手的话 右手上下是油门,左右是副翼;左手上下是升降,左右是方向。美国手的话 其他不变,只是左右手的上下动作交换一下。在控上面看说明书设置左右手油门

网友:
要进模拟器设置菜单,校准控

网友:
反正我装好就用,凤凰模拟。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推油就歪了炸了应该调什么参数不明白

你不知道是什么软件的模拟器吗???

网友C:
首先遥控器是什么?是否先将遥控器设定为PPM制式。
1、是什么模拟器?G5?凤凰?XTR?
2、不管哪种模拟器,都要先做遥控器校准。
3、遥控器校准时要考虑:美国手、日本手等的选择,遥控器摇杆的中立点,各个通道的正反向(如果有反向就需要调整通道方向)。
       最后在通道映射里面查看一下即可。上述名称,不同模拟器有区别,但大同小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遥控器是什么?是否先将遥控器设定为PPM制式。
1、是什么模拟器?G5?凤凰?XTR?
2、不管哪种模拟器 ...

谢谢楼上少校以及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遥控器是什么?是否先将遥控器设定为PPM制式。
1、是什么模拟器?G5?凤凰?XTR?
2、不管哪种模拟器 ...

遥控器天7模拟杂牌

网友C:
引用 楼主:
遥控器天7模拟杂牌

是哪一款模拟器? 凤凰?G4?G5?XTR?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哪一款模拟器? 凤凰?G4?G5?XTR?

PEFLEX上面字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哪一款模拟器? 凤凰?G4?G5?XTR?

买那种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