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家 阿福的的中心电路板 是这么焊接的嘛?有错的地方请指教

楼主(2013-10-24):
请教下大家 阿福的的中心电路板 是这么焊接的嘛?有错的地方请指教

网友:
是的是的

网友:
接的电源 和啥多功能模块?

网友:
基本上是这样焊接的

网友:
万能表通断试一下

网友:
中间的两个极点只接电源   多功能模块按照电机的焊接点焊接

网友:
这个板子的意思 是所有的+极  相通   所有-极也通!

网友:
对!就这马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