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ZA V2 LED灯异常求助

楼主(2013-10-24):
我饿NAZA V2飞控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起飞前指南针校准GPS模式一切正常,等电压到3.7V左右降落LED马上变成红黄交替闪,每次都这样?飞控电压保护关闭的,飞控返厂后变成这个现象了,没返厂前就没有这个现象。求助大疆技术人员,这是什么原因?返厂前后机器配置一模一样

楼主:
降落后重新做指南针校准也不行,刚开始飞一下再降落GPS模式正常,没电了降落就搜不到星了,我也不敢再飞了

网友:
樓主您一直都是保持GPS模式嗎?ˋ
這燈號是姿態模式,GPS訊號不佳

网友:
调参软件每个参数先默认,然后重新设定参数,

网友A:
红黄交替?怎么个交替法??请楼主说具体一些

网友B:
你好,红黄灯交替亮是提示指南针收干扰异常的。 请问你的电池是否是放在GPS 旁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红黄灯交替亮是提示指南针收干扰异常的。 请问你的电池是否是放在GPS 旁边的~

电池确实是放在GPS旁边,但是满电的时候GPS模式很好啊,没返厂之前没电了降落也还是正常的。还有个问题就是没返厂之前搜星至少能搜到10颗,基本11-13颗之间,返厂后就9颗了,同个地方同个时间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黄交替?怎么个交替法??请楼主说具体一些

就是一下红一下黄,屏幕上看卫星已经是0了,不拔电源重新做指南针校准还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池确实是放在GPS旁边,但是满电的时候GPS模式很好啊,没返厂之前没电了降落也还是正常的。还有个问题就 ...

你当时返厂的时候是否是最新固件? 你将电池放的远离GPS试一下是否还会报警。

网友:
大疆的技术支持真早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当时返厂的时候是否是最新固件? 你将电池放的远离GPS试一下是否还会报警。

今天又去试了下没有这个问题了,还是原来一样的放,好奇怪。还有我的飞机总是往右偏,而且GPS模式下悬停也是往右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