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V-2 107制作过程——1:16恒龙KV-1底盘 46楼更新最终细节

楼主(2013-10-24):
以前发过一个KV-2炮塔的制作帖子,那个是152mm大喷子的配置。(传送门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8627)其实我还是更喜欢使用107mmZIS-6坦克炮的KV-2.更有杀气。至今为止除了毛总用田宫KV-2炮塔改造一个107以外,还没人自制过这个题材,因此果断开工。

这里说一下我玩坦克模型的喜好:主要改造点集中在外观像真上面,至于动态仿真不是现阶段重点。而且尽量搞别人没搞过的题材,这才有乐趣。

废话不多说了,直接上图吧。惯例第一楼用实车资料镇楼。我所有的制作和改造,都是以查到的真实资料做基础的。尽量像真。

历史上是有KV2-107的真车的,但只是样车,没有实际列装。也有说法是为KV-3研制的ZIS-6坦克炮装在一辆KV2上测试,本身并不存在KV-107这个型号

楼主:
2mmABS板切割的板件,批量切必须找雕刻机啊

AB水翻模的各种零件

齿轮兄帮忙车的炮管,酷多的107炮管也在其中

加工过后的炮管,适用于伸缩波箱

ABS板没法用热水烫软后热弯,只好重新用PVC板切了两片侧壁,幸好形状简单,热弯后,装扶手,开孔啥的

炮塔尾门装上去,AB水零件时间久了有点泛黄

楼主:
原来浇注的AB水炮盾座,时间久了变形,不能用,用PVC板4层叠起来重新做了俩,笨办法就是锉刀磨……

粘在炮塔前面板上

炮塔顶盖。绿色的通气孔是买的HL原厂零件,舱盖的圆孔设计失败,忘了画到雕刻机加工图纸上,只好手工挖,比较麻烦。

顶盖背面。主炮俯仰还是使用KV-1上拆下来的零件,位置重新做、螺丝立柱是5mm的ABS棒

装上俯仰波箱

楼主:
暂且使用HL的伸缩波箱。至于这个波箱的缺点,以后再改造。先完成炮塔。波箱前面装个架子,防盾就装在这个架子上面

炮塔底板。螺丝孔位置都埋进金属螺母

底板底面,螺丝孔位置凹下去。藏起螺丝头来

车体上盖,6个螺丝柱也锯掉一节,换上铜螺柱,用胶粘住。以后多次拆装也不怕滑丝。这一招是跟本版里帖子学的,在此表示感谢

车体上盖

炮塔的主要大件齐全了,下面的工作就是制作各种小零件和细节

楼主:
主炮组的全套零件,下面开始组装

1、伸缩波箱前面装上防盾安装架,两侧螺丝固定,灰色的板子前面突起的两个白色方块,里面各埋了一颗2mm的金属螺母。多次拆装也不会滑丝不会脱落

2、炮管插入,尾部用螺丝固定在伸缩滑块上

3、耳轴从后往前插入炮盾座的槽上,然后把槽里耳轴后面的两边的挡块装上去,螺丝固定在两边,防止往后滑脱

前面照片

用6角螺丝拧到安装架上,完成固定

网友:
电桩炮就是犀利啊!!

楼主:
侧壁和顶盖粘起,因为2mm的板子比较薄,接合位置用直角条加强

粘上前板

初步组合完成,摆车体上试试看

尾门和舱盖打开状态

正面

开始喷漆,买的亚光俄国绿,恒龙原车颜色偏蓝,不准。第一次用喷笔,很不熟练,凑合喷喷吧,战时条件艰苦啊,哪那么讲究

楼主:
正式组装开始,1、插入JJ

2、马桶喷漆效果

3、主炮组装上

4、炮塔内脏,底边一圈5个螺丝座,里面埋一颗2mm金属螺母

5,装上俯仰波箱

6、底板合拢,底板忘记喷漆,以后等车体上盖改造完成后一起再喷吧

楼主:
7、前面装上防盾

8、一堆螺丝孔,看着很费劲,拧着更费劲

9、jack出品金属螺丝效果一流,就是拧上太费劲,需要做个套筒扳手了

10、装上防盾上盖,用四个1.2mm小螺丝固定。暂时先装2个

11、炮塔安装完成

网友:
我能说很难看吗?我认为

网友:
呦呦呦  又开始显摆了 哈哈

楼主:
底盘内构,都还没来得及改造,后续再说。电控很简单,只用一个MD5路电调。

左侧翼子板上的零件箱改成可打开。看着不复杂,做了2个晚上,非常费劲

零件箱的打开状态,主电源开关从车底移到这里。车底放开关太不方便。铁皮做的箱盖,用一颗小的强磁铁吸住。红色胶板中间就是

炮塔舱盖,也是一样用磁铁吸住。打开看影响像真,关闭还好

炮塔尾门,一样的磁铁,安在机枪座旁边

网友:
下次喷漆的时候做个色差

楼主:
炮塔主体算是完成了,暂时装车使用。

底裤没喷漆,露白了

车体上盖侧面的附加装甲还没来得及去掉,下一阶段工程吧

舱门打开

俯视图,不得不再一次吐槽恒龙原厂的涂色

炮塔制作匆匆完成,因为赶工期所以好多细节还有待继续完善。

关于涂装大家就表吐槽了,我第一次用喷笔喷漆,实在不熟练。做旧啥的就不用提

其他细节,欢迎各种意见提

下一阶段的改造就集中在车体上面

网友:
新款,哈哈,头好大啊

网友:
很漂亮,这手艺没得说

网友:
喜欢另类,消逝的KV107教啊!

网友:
马桶教终于发威了,相当冷门的题材,KV3的炮盾不同的,这款只能叫KV107吧,只能说太给力了,要不是匆匆参加聚会,把全车色调统一了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