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S800EVO存在的问题

楼主(2013-10-24):
      最近一两个月连续飞,实在没时间来论坛。现在必须要说说EVO的问题。十天前刚入手的EVO。到现在飞了四十个起落。新机到手没动过任何零件。EVO的电机和桨的特殊结构,飞了几次之后感觉减震效果还是很明显的。但昨天就发现已经有几个薄面在上厚面在下的减震垫的上面薄的部分有裂痕和有严重磨损而掉胶皮渣。手头带着Evo箱子里配件包,就想换一个垫。但拧了发现六角扣已经拧坏,其实没怎么使劲,已经拧出来一半。今天用新买的六角扳手再拧还是不行。就干脆把电机都卸下来,用钳子拧,但很奇怪还是拧不动,后来稍稍转动一点,再拧就直接断了。
      问题总结:1、减震垫的质量真的很差,跟云台的减震球的质量不是一个档次的,想想,能掉渣的胶皮能是好胶皮吗?2、电机螺丝质量很差,不光拧断这个,另一个也已经拧坏,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办,有好几颗用六角扳手都插不到底或者是插进去很晃荡。3、从把别的螺丝拧下来的螺纹表面看,应该是出厂前拧上去前抹过螺丝胶的,也许我拧断这颗是螺丝胶抹多了。
      建议DJI马上处理的解决办法:1、马上换减震垫和螺丝的供应商,EVO都是近两万的东西,差这几个减震垫和螺丝钱吗???不要因小失大。从我装过的五台S800来看,很少有螺丝拧坏的问题出现。而EVO跟S800唯一多出来的螺丝就是电机座这几颗。2、出厂前不要抹螺丝胶,至于抹不抹螺丝胶的问题最好交给买家自己决定自己抹。3、减震垫的直径其实可以再加大,目前电机大部分是悬空的,是可以水平晃动的,转动时产生的震动让减震垫的压力太大,目前这么薄的减震垫不足以承受。
      总的来说EVO的减震还是有很大提升的,但DJI要注意细节,不能因小失大,那么几个钱,不值当。督促DjI抓紧解决,抓紧补发新螺丝和新减震垫。

网友:
这个部位出厂如果不打胶,脱落了后果很惨哦,不过减震胶看上去是不给力啊。。。

网友:
撸 主你好,问题已经关注,请尽快PM DJI技术
从本人的飞行体验来看,EVO的震动远比S800来的大,但该部位并未出现裂纹,可能批次不同!

网友A:
楼主您好,对您的情况表示关切。

EVO电机减震垫,我们做过严格的疲劳测试,质量没有问题,关于您出现的情况,
怀疑是减震垫质量不好的特例,我们将调查此情况的原因并免费为你替换新的减震垫供你试用,
如果问题依旧建议将整机寄给我们进行检测。。我们一定会以最快的速度帮助您解决问题。

网友:
这个东西还是注意的好,
小小的东西,质量需要保证呀!
好帖子!学习了!!!

网友:
东西虽小,事关安全,不可大意。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飞了几十个起落橡胶垫都已经换完了,螺丝也断了2个,我自己用电钻修复了。
问题的原因我研究了一下:
1、电机座碳纤维板安装橡胶垫的棱角太锐了,应该打磨钝一点减少对橡胶垫的伤害;
2、在橡胶垫和碳纤维板之间涂少量润滑剂,应该也能减少磨损,个人意见分析,不知道对不对,我正在试验中。

网友:
希望 ·· 只是个案  关注··

网友:
没有遇到就是千分之一,遇到了就是百分之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对您的情况表示关切。

EVO电机减震垫,我们做过严格的疲劳测试,质量没有问题,关于您出现 ...

现在减震垫倒不是核心问题,拧断的螺丝是最重要的问题。

楼主:
其实吧,我的裂痕和螺丝问题都拍照了,实打实的,DJI你得承认啊,别老个案个案的。难道供应你们减震垫的厂家会有偶尔的批次问题?

网友:
减震垫和螺丝我个人认为就像电机的轴承一样的吧 常搞必然出问题 定期替换才是王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对您的情况表示关切。

EVO电机减震垫,我们做过严格的疲劳测试,质量没有问题,关于您出现 ...

很好的售后服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售后服务。

这是高级黑

每个人都说这品牌售后服务好的时候,就意味着。。。嗯,想想海尔吧

网友:
哦,,,,,还有这毛病,没注意过,回去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对您的情况表示关切。

EVO电机减震垫,我们做过严格的疲劳测试,质量没有问题,关于您出现 ...

能告诉我更确切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告诉我更确切的解决办法吗?

您好! 请加我QQ:2355602804

网友:
好像我的电机座下面没有这个减震垫哦?这是为什么??

网友:
疲劳测试的温度范围是多少?橡胶在高温和低温环不同境下的差异很大吧

网友:
我的也是如此,今天与DJI电话联系了,还不错,已经寄了新的给我,速度快。不过这毕竟还是缺陷,对缺陷的零容忍是我看重DJI的!

网友:
我也是EVO,今天下午接到了大疆代理商的电话,就是让把机臂邮寄回去,说最新版S800EVO在设计上增加了电机座减震结构,可以有效的缓解力臂的振动,给用户免费增加减震垫,这点我表示赞同和感谢!

网友:
我觉得 减震垫掉渣是因为螺丝胶的原因  螺丝胶是很腐蚀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对您的情况表示关切。

EVO电机减震垫,我们做过严格的疲劳测试,质量没有问题,关于您出现 ...

我觉得吧,你们绝对的挑肥拣瘦来回答,我说的电机螺丝质量差的问题呢?现在已经有好几个都拧滑扣了。我早跟你们说过像我这样的资深用户得有有效的沟通途径,因为我不会轻易麻烦你们的,只有遇到确定的自己难以解决的问题才会反映给你们。老怀疑我的发现问题能力和分析问题能力,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如果未来出现跟你们相当的公司,我是绝对会考虑换门的。

网友C:
我已解決這個問題..
先將底部的電調拆下
上回鏍絲 (上一半)
再用迫鉗迫出臂內的銅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已解決這個問題..
先將底部的電調拆下
上回鏍絲 (上一半)

我现在也基本感觉只有把铜套卸掉这一个办法了。出厂时的螺丝胶抹太猛了,螺丝都能拧断。以后拒绝抹螺丝胶的产品。抹螺丝胶的度的掌握只有很负责任的手工活好的人才能做。

楼主:
DJI技术支持发来了一套电机减震套件,包括螺丝、减震垫和电机座片。可惜,把新螺丝换下旧螺丝,第一颗就拧滑扣了,特意新买的六角螺丝刀,特意没用力拧。DJI你真的要被这个小螺丝的供应商害惨了。
请有同样经历的飞友探讨。

楼主:
推测DJI的思路大体是这样,折叠奖要减震,那在电机和机臂处也减震吧,好,那就加减震垫,那就得换特殊螺丝喽,可是容易震松哦,好,那加点螺丝胶吧,这样就结实啦。可是!螺丝胶得人为抹,有的抹的少有的抹的多,再加上螺丝质量差。可是!有人问了,没事儿你拧螺丝玩干嘛?可是!如果减震垫不震坏,我闲得拧螺丝玩儿啊?!所以,DJI在这个设计上用了小聪明,以为一劳永逸,却忽略了减震垫太容易磨损而需要更换。试问:论坛里老飞友应该还记得DJI用了WKM和最老的S800放在笼子里做的72小时不停飞的实验吧,那么EVO你们做过类似的疲劳实验吗?这些减震垫都经得起考验吗?结论:小聪明使不得,因为,错误是掩饰不掉的。

楼主:
稍有些用过螺丝胶经验的飞友就会看出来,右面的螺丝胶抹的基本就是没想让你再完整拧出来,而左边的却几乎没碰到一点螺丝胶。再看看减震垫,才飞了四五十个起落就有一半出现掉渣和裂痕,而这些螺丝也经不起六角螺丝刀稍用力拧。其实,如果拧拧电调散热片下面的四颗螺丝,就会发现减震垫的螺丝跟这下面的螺丝材料和做工上差多远。

楼主:
新的24颗螺丝都拧过一遍了,换了几个新的螺丝刀,有11颗不能严丝合缝的用力拧,都会出现滑扣,这批螺丝质量之差、误差之差,在所有DJI的产品中都没遇到过。这些减震螺丝都是EVO新加的,以前从未出现过。DJI还是重视下吧。改进后别也别偷偷的装在未来的EVO上,早先买EVO的也都得加送一套吧,这才叫尽职尽责。

楼主:
部分拧下来的螺丝,可以看出有的螺丝胶抹的太多太多,而有的抹的几乎没粘到。粘太多的再加上螺丝本身质量差基本用螺丝刀拧不下来,得用钳子慢慢拧才可以,又不敢用加热融化的方法,因为螺丝上还套着减震垫呢。我建议以后的EVO就别抹螺丝胶了,要么还有一种方法是把减震垫做大些做厚些质量好些,再多抹些螺丝胶。我目前想到的方法只有在减震垫和电机垫片接触的位置抹些油,来减少硬摩擦。

网友:
监督一下

网友:
看的有点儿不敢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对您的情况表示关切。

EVO电机减震垫,我们做过严格的疲劳测试,质量没有问题,关于您出现 ...

我的飞了不到20个架次,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E:
螺丝胶么是上了高强度不会被震送掉。至于这个胶圈的问题么。得要换安装电机底板。底板的胶圈安装座不能是带半开口的。较少减震垫子磨损。

网友:
希望只是个个列

网友F:
引用 楼主:
稍有些用过螺丝胶经验的飞友就会看出来,右面的螺丝胶抹的基本就是没想让你再完整拧出来,而左边的却几乎没 ...

打螺丝胶不是问题,问题是DJI打的是红色螺丝胶,也就是常温不可拆卸型的,意味着如果不是DJI疏忽就是根本没想让用户拆,坏了就扔。当然凡事总能变通,拆这种地方需要先加热,弄个电烙铁顶住螺丝,加热到100多度即可容易拧下且不伤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飞了不到20个架次,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希望有更多的出现相同问题的朋友来这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打螺丝胶不是问题,问题是DJI打的是红色螺丝胶,也就是常温不可拆卸型的,意味着如果不是DJI疏忽就是根本 ...

其实吧,诸位理论都挺强的,但都没针对EVO实际操作过,这个螺丝上套着减震垫,加热融化螺丝胶的方法真很难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螺丝胶么是上了高强度不会被震送掉。至于这个胶圈的问题么。得要换安装电机底板。底板的胶圈安装座不能是带 ...

至于这个螺丝的首次出现,是因为要套减震垫,为什么要套减震垫呢,是因为把电机和桨的震动尽量不传递到机臂,所以怕把这个螺丝震松的逻辑是说不通的,有减震垫套着呢,哪那么容易把螺丝震掉。至于电机座的四个开口圈还是闭合圈的问题,至少DJI上周刚补发我的六个电机片还是半开口的,理论上讲,闭合圈再套入减震垫是合理的,那这个闭合圈到目前为止DJI就没有,那是否证明EVO设计的缺陷呢?我预测的结果是:不久之后,DJI就悄悄把EVO改进了,而仍旧和以前的BUG一样,就当没最开始的客户吃亏过和提出过意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吧,诸位理论都挺强的,但都没针对EVO实际操作过,这个螺丝上套着减震垫,加热融化螺丝胶的方法真很难 ...

如果拆这个螺丝橡胶件是必换的,很多机械维修都遵循这个模式,换句话说没有备件就不要拆。

网友:
现在我的也是半开闭圈的,就是直接拆下螺丝,然后把橡胶垫塞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2013-12-27):
我的EVO 螺丝也断了好几个。!!!!!

网友:
个案个屁!!!!!!!

网友:
真的谢谢你回帖的帮助啊     不然更惨

网友:
既然减震胶垫都坏了,加热螺丝拆打胶的螺丝吧。

网友:
是个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对您的情况表示关切。

EVO电机减震垫,我们做过严格的疲劳测试,质量没有问题,关于您出现 ...

这个不是个例,都这样的,我的也这样,不信你问下用EVO的人,飞个10-20次的不出问题,那他就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无奈

LZ,我已经断了3棵螺丝了。你才断一个,小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也基本感觉只有把铜套卸掉这一个办法了。出厂时的螺丝胶抹太猛了,螺丝都能拧断。以后拒绝抹螺丝胶 ...

对,只能把铜套搞出来,我搞个3次了,找了个旧力臂上的铜套再装上去,一个力臂上有4个,可以拧断4个螺丝,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