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0需要配什么型号的动力电池!

楼主(2013-10-24):
请问老飞,f550整机需要配多大的动力电池,什么牌子的好?谢谢

网友A:
我用的格式5300毫安,3S,11.1V的。。。还行,悬停的话10分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格式5300毫安,3S,11.1V的。。。还行,悬停的话10分钟左右

请问老飞,还有没有能飞行更长的型号?25分钟左右,
还有,老飞你的电池是从那里买的,网购的话,能给个连接吗?

网友:
整一堆电池慢慢飞

网友:
不懂,只能帮顶了。。

网友B:
3S 5200 20C~45C的电池都不错 如果换3S 10000的电池也不一定能增加很多的续航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老飞,还有没有能飞行更长的型号?25分钟左右,
还有,老飞你的电池是从那里买的,网购的话,能给个 ...

有,我用酷点4S5200MAH,我的配置的拉力全部带电池的话保守来说应该可以悬停35分钟!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老飞,还有没有能飞行更长的型号?25分钟左右,
还有,老飞你的电池是从那里买的,网购的话,能给个 ...

因为550机架的问题,不能安装大一点的大桨,最大只能10寸,而且电机的功率偏小,你要延长航时。电池必然要增加容量,不过550本身就比较重,在增加重量的话有点得不偿失。我建议你用4S的电池,换8045大桨。有钱的话,换为4006电机配APC 1038大桨,4S电。你可以实施两块3S 5300的电池并联,如果一块电池能飞10分钟,我估计17分钟还是会有的,因为电池本身就是负重,不可能有1+1=2的情况,只能是1+1<2。电池选择很多,花牌、力牌、富力等等都可以,上电池板块逛逛,价格太低的就不要入手了。个人建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老飞,还有没有能飞行更长的型号?25分钟左右,
还有,老飞你的电池是从那里买的,网购的话,能给个 ...

飞行时间更长的话~就得2块这样的电池,重量更大~操作估计也更困难。不建议这样。另外,这个电池是在武汉兄弟模型买的,你淘宝搜吧,老店了。

网友E:
别炮轰我狮牌3s 5200mah 10分钟飘过
25分钟有点难度,可能要4s 10000mah 只是个人猜测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550机架的问题,不能安装大一点的大桨,最大只能10寸,而且电机的功率偏小,你要延长航时。电池必然要 ...

感谢老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行时间更长的话~就得2块这样的电池,重量更大~操作估计也更困难。不建议这样。另外,这个电池是在武汉兄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炮轰我狮牌3s 5200mah 10分钟飘过
25分钟有点难度,可能要4s 10000mah 只是个人猜测没试过{:1_3 ...

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3S 5200 20C~45C的电池都不错 如果换3S 10000的电池也不一定能增加很多的续航

哦,谢谢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9928
这个是我450的 28分 下来3.7

其实续航简单来说 就几个词而已 低kv 大S 减重 并联
当然 如果你非要追求续航时间 而不考虑其他 可以参考下电机的最佳效率点 尽量让悬停时在电机的最佳效率点上

以上~

网友F:
我的DJI F550全套机器,1038浆 4S 达普4S 5200 带H3-2D DJI图传等拍摄设备2.35KG,大航线绕飞 10分钟。曾经未上拍摄设备,航线18分钟。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的DJI F550全套机器,1038浆 4S 达普4S 5200 带H3-2D DJI图传等拍摄设备2.35KG,大航线绕飞 10分钟。曾经 ...

全套DJI确实省心~可惜貌似550再往上就是evo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全套DJI确实省心~可惜貌似550再往上就是evo了- -

个人觉得全套Dji产品不光是省心,更是放心。我一直飞DJI F550 上天的东西开不得半点玩笑,只要勤奋学习,飞前仔细检查,在家多保养,保证爽飞。我的下一个硬件设备目标就是DJI S800 Evo  搞不懂莫非你飞其他机器升级自己去买几截炭管自己搞研发。折叠机固然方便,时间久了折叠处磨损避免不了。安全第一。毕竟DJI是最好的产品。自己改来改去折腾个毛,安全,安全就得选择大品牌,大公司。去看看,炸鸡的多半是折叠货或者粗心者占绝大多数。我的观念希望能帮到您,祝大家爽飞!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的DJI F550全套机器,1038浆 4S 达普4S 5200 带H3-2D DJI图传等拍摄设备2.35KG,大航线绕飞 10分钟。曾经 ...

能加个QQ不 1228564513。刚买了F550  想请教下你

网友:
花牌4s 4000mah以上就不错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能加个QQ不 1228564513。刚买了F550  想请教下你

有问题请说,只要我知道的都会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我用酷点4S5200MAH,我的配置的拉力全部带电池的话保守来说应该可以悬停35分钟!

35分钟?包含了图传及云台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