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襟副翼混控的问题

楼主(2013-10-24):
小弟前段时间入手了14SG,总体使用还算不错,但是在玩P47战斗机主机翼为双副翼不带襟翼的结构,目前飞机安装采用的是两个副翼各使用一个
舵机
和通道。目前通过
遥控器
只设置出了襟副翼以及升降联动两端开关,也就襟翼打开动作只有一个位置,无法利用控的三段开关设置出两种襟翼位置,既三段开关第一个位置襟翼关闭,第二个位置襟翼打开为小角度,第三个位置为襟翼大角度,请问哪位模友知道如何设置,在此感谢了!

网友A:
用开关应该实现不了,用旋钮或者两边的开关可以随时控制襟翼大小

网友B:
function菜单里面 airbrake的控制输入换成自己想定义的开关就好了
PS 如果你的自己副翼是靠外侧的,想刹车最好改成角度向上,否则航空中的副翼反效原理,会让你的机子低速下不可控制
如果是全幅长的,可以向下,但是也请同时打开副翼到方向舵混控做操控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