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电调的电容可以不要吗?

楼主(2013-10-24):
花牌45A电调有点大想装450机身里,电调前面两个电容是做什么的能不要么。

网友:
换成金属电池板就可以放到机身里了。

网友:
电调整个拆了吧。。。

网友:
这是我以前装的一台PRO 是50A的电调体积和45A的一样。。用你塑料电池板。。改动了一下。。下面用的金属头罩卡扣

网友:
我也是把电池板剪掉一些装进去的

网友:
塑料电池板一样在机内安装电调,该电调是好盈铂金40A。

楼主:
我是用的金属电池板,还是问下电调上的电容是做啥子的可以不要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的金属电池板,还是问下电调上的电容是做啥子的可以不要么。

我的好盈40A铂金,先是掉了1个,照飞;后来2个电容都掉了,不觉得有什么影响。

网友:
我的45A电容也飞掉了,正在回厂返修

网友:
铂金40A稍大,换一下角度是可以塞进去的

楼主:
电调上的电容是不是为了在通电的时候不打火花的作用啊?

网友A:
老老实实的用完整的电调吧,电调上的每一个原件存在都是有它的道理,电容不光要用,还要换好电容,低内阻,耐高温的,松下的Fm系列都是极品电容。没电容的电调,输入电流变化时很容易冲坏原件,而且缺了电容,电调的爆发力也会弱不少。

网友:
那是“动力电容”是电调的蓄能池,普通电解电容还不能用,必须是高频电容才能胜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的金属电池板,还是问下电调上的电容是做啥子的可以不要么。

你觉得做电调能偷工减料的话还能多花成本给你上电容?那两个电解电容起到的是滤波和稳压的双重作用,耗电大的时候尤其重要,你说能不要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上的电容是不是为了在通电的时候不打火花的作用啊?

有电容才打火!不过电容的作用是滤波跟储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觉得做电调能偷工减料的话还能多花成本给你上电容?那两个电解电容起到的是滤波和稳压的双重作 ...

感谢回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老实实的用完整的电调吧,电调上的每一个原件存在都是有它的道理,电容不光要用,还要换好电容,低内阻, ...

谢谢,看来还是不要动啥子的好哈。

网友(2014-03-31):
引用 网友A:
老老实实的用完整的电调吧,电调上的每一个原件存在都是有它的道理,电容不光要用,还要换好电容,低内阻, ...

松下fm的电容咋样   我想给我的电调加几个 这电容寿命大概多长 谢谢

网友:
拿钳子直接剪了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C:
我的450,铂金40电调就是放在肚子里的

网友D:
你的2个蛋可以不要吗

网友E:
任何一个电调的电解电容都不能去掉,否则几乎没法工作

网友F:
电容很重要,虽然没这两个电容同样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