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 V1 缓起动失效

楼主(2013-10-24):
MCPX V1 缓起动失效,是什么原因?可以修吗?

网友A:
不太明白你的问题,不过以mcpx目前来说就算是主板坏了都是可以修里的

网友B:
哪里可以修?V2(1.3)的主板坏了。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情况是推油门主电机起动济后比以前多,推到3/4突然起动扭力把飞机甩翻。请问是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