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请问恒龙虎王标配电机的电流,L298能带动么?

楼主(2013-10-24):
如题,手里有两个
电机
,不想买了,打算弄个L298接arduino,不知道可行不?如果不行,请推荐个电流合适的驱动,谢谢!

楼主:
额,没有一个人知道么?

网友A:
输出可达20W,觉得够不?

楼主:
哎,去买了个万用表,接12VDC,堵转(没堵死),1.5A左右的电流!

网友B:
L298最大电流3A,比恆龍電調還要低

楼主:
楼上说的是呢,刚刚晚上回来的时候,又试了下,分别用了两种电源 ,第一种还是电源适配器输出:12V,1A这种情况下堵死1.5A,然后第二种就是那个VB的7.2V的镍氢电池,这回堵死了,竟然电流到了将近7A,看来298是不能用了,可是有一点我不懂了,为啥适配器的电压高了,反倒电机的电流堵转的时候小那么多呢,望高人解答一下?顺便哪位用过电流大点的,接ARDUINO比较好使的电机驱动的,还有劳推荐一下!

楼主:
大神们请解答一下

网友C:
电源适配器功率小输出能力很弱,也就1-2A,哪怕短路了也是这个电流,电池输出能力强很多,10-20A很正常,HL电调20A的管子都容易烧,何况是298呢。大电流集成的驱动基本上没有吧,都是自己mos管搭出来的H桥。都玩
arduino
了,何不自己做个试试。

楼主:
说出来不怕你笑话尽管很想学电路,但目前真的是一点都不懂,不过你的话提醒了我自己做个去!不过首先还要买材料做个履带车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