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与云台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3-10-24):
       我的飞狗云台一接A2的云台通道,就不正常了,好像不仅不增闻反而放大了晃动?这个情况主要是仰俯。请问各位这是什么情况?

       A2的F1、F2、F3通道输出的是普通接收机信号还是有什么限定?

网友:
飞狗与DJI A2不兼容?用狗思就好了?

网友A:
如果你是舵机云台,才需要开启A2的云台选项并链接舵机到F2和F3口。无刷云台不需要开启A2的云台选项!!飞狗云台自己有增稳控制模块!
F1-F4就理解成和普通接收机的通道一样就行了,只需要在调参软件里面映射通道就行!
多看看说明书吧。

楼主:
主要是想在飞行中变化仰俯角度,看来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舵机云台,才需要开启A2的云台选项并链接舵机到F2和F3口。无刷云台不需要开启A2的云台选项!!飞狗 ...

对A2的通道映射功能理解的很透彻,学习了,谢谢

网友:
飞狗不要接云台增稳。映射其他通道去控制俯仰。

网友:
A2马上就要出新固件了,到时候就可以用狗了

楼主:
就是用了A2中设置的专门控制仰俯的通道,可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