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电池组每片电池电压必需一样才能飞吗?

楼主(2013-10-24):
3s电池组每片电池电压必需一样才能飞吗?
4.17  4.2  4.3  (v)
这样的电压去飞会不会出问题?
会有怎么样的问题?

网友:
这太夸张了吧。电表测的?

网友:
怎么会4.3的 冲过头了。。。满电应该4.2

楼主:
可能是充电器有问题的原因吧.

网友:
这相差也太大了,一般相差0.02V左右吧

网友:
可以飞,不过4.3有点夸张了,充电器有问题吧?电池会挂的。

网友:
不是电池就是充电器问题

网友:
问题不大,可以飞

网友A:
航模电池使用条件下一般不会出现很大的差异,除非电池质量很差,或者电池已经接近寿命后期。
往往是测量的误差夸大了实际的电压差。
一般同一个电池中间几片之间的电压差在0.1V以内,偏差大了建议做一下平衡放电,或者只对一片电池做补充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模电池使用条件下一般不会出现很大的差异,除非电池质量很差,或者电池已经接近寿命后期。
往往是测量的 ...

请教怎么样     "只对一片电池做补充充电。"
用 什么充电器?
听坛子里面有人说用手机万能充.那请问一下,这个万能充要用怎么样的?用输出多少V的才行?

网友B:
4.3确实有点夸张。低电压那片电池容易过放的。

网友:
我感觉,是你的测量电压的东西严重不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4.3确实有点夸张。低电压那片电池容易过放的。

不一定是低电压的容易过放,很有可能是4.3V的过放哦

网友:
4.3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