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牌电机和天蝎星电机之比较

楼主(2013-10-24):
同志们,K牌电机到底好不好,和天蝎星电机相比如何?我看现在越来越少的人在用K牌了,是支持民族企业天蝎星还是K牌真的不给力了

网友:
K售后是很大的问题,换轴很麻烦,必须寄回厂家更换。质量和做工是很好的。两个品牌的电机差距不大,K似乎更柔和点。

网友A:
确定是民族品牌???

网友B:
2个电机的设计取向不同,无法比较,以他们各自的单线电机系列来说都是顶级产品

Pyro 系列以高效率著名(材料好,定子矽钢片更薄),但是功率不如天蝎星的单线系列,原因是Pyro采用机器绕线,不能饶进很粗的铜线。 新一代的Pyro采用了14级的磁钢,这种设计使得只能使用Kontronick的电调才能驱动到最大转速,但是好处是14级马达在高功率输出时比相同尺寸的12级马达效率略高。  *这里说的效率差异都很小,大约5%,不准确,仅供参考。

天蝎星 系列以大功率著名,方法就是手工饶进很粗的铜线,饶马达很慢,粗单线很硬,所以成本高,几款高端马达都是德国大爷们饶的。尽管在效率上比Pyro低了那么一点,但是同样定子下还是能输出更多的功率,后果就是比较热。

改装天蝎星,Powercroco,德国小作坊,天蝎星的4530 4535 4540都是他们生产的。 他们自己的马达不对外销售,只给参加竞速赛的选手制作,在有限的定子中饶入最粗的铜线。这使得功率更高,并且马达KV也较高,基本无法用在3D机上。 但是与天蝎星的单线不同的是,他们自己生产的,使用0.1mm的矽钢片做定子(蝎子0.2),效率可以达到Pyro级别,使得这种马达就是极品中的极品。数量极少,见到的地方通常是 TDR Banshee 等一线竞速机。

改装Pyro, Pyro Competation,德国一航模网站推出的改装项目,Kontronick主页也可以看到,其实就是在原油系列的基础上改为手工缠绕,用了更粗的铜线,功率更高,价格更高,机体也变成了黑色,更酷了。

地球上最强悍的航模马达? HK 5035 evolution, 5035 1.7mm(要么就是1.8) 单线马达,持续 (是持续,不是瞬间)功率 15000W,16S驱动, 效率 90% +;  这马达干什么用了? ---- 装在Banshee竞速机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个电机的设计取向不同,无法比较,以他们各自的单线电机系列来说都是顶级产品

Pyro 系列以高效率著名( ...

我还以为蝎子是香港的牌子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还以为蝎子是香港的牌子呢。。。

蝎子是HK的企业,没错,大部分马达也都是国产的。

只有 4535 4540 4530 限量版是德国绕线的,但是马达套材都是蝎子提供的。

网友:
還以為蠍子是美國貨~

老闆也叫什麼佐治......

网友:
引用 网友B:
2个电机的设计取向不同,无法比较,以他们各自的单线电机系列来说都是顶级产品

Pyro 系列以高效率著名( ...

专业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蝎子是HK的企业,没错,大部分马达也都是国产的。

只有 4535 4540 4530 限量版是德国绕线的,但是马达 ...

学习

网友:
量产的都是国人出人力,廉价

网友:
引用 网友B:
2个电机的设计取向不同,无法比较,以他们各自的单线电机系列来说都是顶级产品

Pyro 系列以高效率著名( ...

学习了才知道!!!!

网友:
不错学习了。本身想上4525的

网友D(2014-02-28):
引用 网友B:
2个电机的设计取向不同,无法比较,以他们各自的单线电机系列来说都是顶级产品

Pyro 系列以高效率著名( ...

最近正好在选马达,请问 如果是 天蝎星 4535 限量版 和 PYRO 800 competition 同级别相比 又有什么特点呢?如果兄弟知道或者能帮助分析一下会非常感谢~毕竟这两个马达同时拥有的概率很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最近正好在选马达,请问 如果是 天蝎星 4535 限量版 和 PYRO 800 competition 同级别相比 又有什么特点呢 ...

这两颗还真不好比较

4535定子是4535, YY绕线,0.2mm矽钢片

Pyro800 定子大约是5020的尺寸,Competation主要是改更粗的单线缠绕了,三角绕线,0.1mm矽钢片

只能大致这么说:

特别要求效率的场合,对价格不敏感,Pyro800+Kosmic

对效率不敏感,对价格敏感,4535 + YGE/Scorpion/Kosmic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两颗还真不好比较

4535定子是4535, YY绕线,0.2mm矽钢片

其实 我是想用在竞速机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其实 我是想用在竞速机上。。。

电调搞大点, KOSMIC 200A 、YGE320A

然后选那个线粗的,实在不行上4540, 竞速机完全是个烧钱的活动,兄弟 Good Luck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调搞大点, KOSMIC 200A 、YGE320A

然后选那个线粗的,实在不行上4540, 竞速机完全是个烧 ...

电调计划k的 200 马达我总不能买俩 再对比谁线粗啊

网友:
差不多的东西价格差很多

网友:
pyro 换轴好像是140刀。。。

网友:
太透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调计划k的 200 马达我总不能买俩 再对比谁线粗啊

上4535或者4540吧, 这两颗比较适合竞速机

网友E(2014-04-05):
我的是K800-48 K200 电调 看了以上帖子,有点担心电机轴的磨损,请朋友给出电机的使用时间或起落数多少后 进行维修检查,防止过量的磨损。

网友F:
您好,garfieldhummer,看了您的帖,最近在选择电机,想向您请教一下。我不是飞3D动作的。是需要做任务型的,一款800级别的飞行平台。机身是自己设计生产,使用的是JR的 MB-391三叶旋翼头。设计减速比为11 : 1,请问 当时预计选用 天蝎星 5035-380 ,但听您说。K电机的效率比蝎子的好些?我想要长航时,电流低些,同级别相比 和K牌的是 PYRO 850 吗?有什么特点呢?如果兄弟知道或者能帮助分析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蝎子有劲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K800-48 K200 电调 看了以上帖子,有点担心电机轴的磨损,请朋友给出电机的使用时间或起落数多少后  ...

Pyro 750,800,850的电机轴和外壳固定方式和以前不同,电机轴有打孔插入横销,自己基本没有办法换轴,所以一定要注意电机轴的磨损。
pyro原厂的轴承质量很好(貌似是SBN的),但是推荐每个50到100起落(看飞行的暴力程度)拆开维护,更换轴承。
更换的时候可以选择正品的skf或者EZO的轴承,型号貌似是8x16x5。

另外一个小技巧,可以用软性的树脂胶(干了以后也有弹性的那种)粘合轴承内圈与电机轴,稍微上一点点在轴承内圈和电机轴之间,可以防止电机轴和轴承内圈的相对转动而磨损电机轴。
有人粘了以后飞500起落电机轴还没有磨损。千万不要用轴承胶粘死,不然拆的时候极其困难。
loctite 243 也不推荐,我用loctite 243粘过一次pyro 700,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拆开。

网友:
又涨知识了,佩服!

网友H(2014-07-10):
引用 网友B:
2个电机的设计取向不同,无法比较,以他们各自的单线电机系列来说都是顶级产品

Pyro 系列以高效率著名( ...

真是个超级老鸟!!能够帮忙介绍一下淘宝能够买到的比较好的3d机用的电池的品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真是个超级老鸟!!能够帮忙介绍一下淘宝能够买到的比较好的3d机用的电池的品牌吗???

该行业内的标杆就是 Thunder Power 了,唯一的缺点是价格太高,其他指标都是行业内领先的;
我在国外,现在流行的很多品牌没有用过,不好做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您好,garfieldhummer,看了您的帖,最近在选择电机,想向您请教一下。我不是飞3D动作的。是需要做任务型的 ...

不好意思,不知道为什么你的回复系统没有提示我,可能你已经选购了需要的产品

Kontronick下,Pyro850是定子最大的电机,随KV值功率不同,功率也不一样。

同级别的电机相比,Pyro系列电机是最省电的,另外如果是长时间低油门飞行,选用他家的电调,发热小

网友:
高手太牛了高手太牛了高手太牛了

网友:
蝎子效率据说一般般,优点就是耐热

网友:
都是最好的电机  学习了

网友I(2021-07-03):
引用 网友G:
Pyro 750,800,850的电机轴和外壳固定方式和以前不同,电机轴有打孔插入横销,自己基本没有办法换轴,所 ...

能说下用什么牌子或者用途的软性树脂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能说下用什么牌子或者用途的软性树脂胶吗?

具体牌子记不清了,因为用完了也仍了。

后期我直接用乐泰243,拆之前用烙铁或者是热风枪加热一下就行,效果一样很好。

4025和Pyro750都飞了超过400起落轴承和轴没有相对摩擦。

网友(2023-04-24):
天蝎星200A电调外包装。翻译:德国设计,中国组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民族品牌???

德国品牌。
德国设计,国内组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