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科尔D10和兔子2 问题很严重

楼主(2013-10-24):
求助 求助!!!     本人的D10跟兔子 不能正常解锁   自检遥控器有时可以过去  有时过不去     软件里CH1通道数字总是变  副翼打摇杆CH1数字还是变  但不左小右大      求那位大仙下凡就我与苦难

网友:
请仔细再仔细研究说明书。

网友A:
楼主你才知道啊,设置的问题还算小事,关键是在天上时不听你的,那才叫一个刺激。
我的兔二,原来和D10是搭挡,两者在合作几次之后,烦了,飞机离家出走了,到今未归。

网友:
深夜给楼主顶贴 。。。楼下回答

网友B:
呵呵;建议楼主赶紧给兔子放生吧,那个;真的不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才知道啊,设置的问题还算小事,关键是在天上时不听你的,那才叫一个刺激。
我的兔二,原来和D10是搭 ...

哈哈   不带这样的吧?兔子是不是很垃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建议楼主赶紧给兔子放生吧,那个;真的不好玩

好吧   听你的   放生  明天入NAZA lite

网友B:
明智的选择应该是;NAZA V2,而不是 lit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智的选择应该是;NAZA V2,而不是 lite

没钱啊  嘿嘿    怎么?LITE也不怎么样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钱啊  嘿嘿    怎么?LITE也不怎么样吗

没钱入LITE是明智的

lite飞行 悬停 各种情况下和v1没升级v2固件的时候几乎是一样的 超级稳
但是唯一纠结的地方就是不支持dji自己的osd 不过这个可以用70块钱的穷人osd加gps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钱入LITE是明智的

lite飞行 悬停 各种情况下和v1没升级v2固件的时候几乎是一样的 超级稳

呵呵  除掉兔子   入哪吒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才知道啊,设置的问题还算小事,关键是在天上时不听你的,那才叫一个刺激。
我的兔二,原来和D10是搭 ...

正准备入手D10,这些问题的出现,到底是兔子的问题还是D10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   听你的   放生  明天入NAZA lite

我的也是lite   到现在还很少飞   不过说实话   哪吒绝对比兔子好多了  就算不加GPS也比兔子稳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正准备入手D10,这些问题的出现,到底是兔子的问题还是D10的问题呢?

个人认为是两家的东西兼容不好,飞固定翼D10没发现问题,兔二用别的控也没发现什么问题,两个家伙搭挡就有问题了。

个人建议,要是没买D10,那就别买了,还是入天九吧,稍贵一点点,但省心。

本人用过D7、D10、天七,天九普通版,天九超级版,飞控用过KK、FF、MMC10、兔一、兔二、NAZA V1、NAZA V2。一点经验,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是两家的东西兼容不好,飞固定翼D10没发现问题,兔二用别的控也没发现什么问题,两个家伙搭挡就有 ...

谢谢指教,那就考虑天九II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是两家的东西兼容不好,飞固定翼D10没发现问题,兔二用别的控也没发现什么问题,两个家伙搭挡就有 ...

哥们   换个NAZA 怎么样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们   换个NAZA 怎么样啊

D10和NAZA兼容没有问题。LITE,V1、V2三款适合咱穷人玩,优选V1,理由是:价格适中,全新的也不贵,二手的价格在1100,稳定,重量轻(比V2少了50多克),日后玩航拍,可升级加IOSD。LITE,便宜,要是不差那几百块钱,还是V2。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0和NAZA兼容没有问题。LITE,V1、V2三款适合咱穷人玩,优选V1,理由是:价格适中,全新的也不贵,二手的 ...

已经买了NAZA      单控,   有人说可以加穷人OSD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买了NAZA      单控,   有人说可以加穷人OSD

明智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智的选择。

呵呵   只买了单控 399元   没有GPS     顺便捡便宜收个GPS 呗    有要出的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