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dfc 改皮带问题

楼主(2013-10-24):
今天500dfc又扫了前伞齿,一怒买了皮带尾波箱和飞越的皮带对转齿!
打磨尾管座,不让皮带干涉。然后装上皮带对转齿,傻眼了,对转齿的直尺碰不到小齿盘,拆下来一看,皮带的是小了一圈的。原来500dfc用的是36t的齿,我买的是31t的。
然后,然后网上找了一遍找不到36t的改皮带齿轮,
然后各位高手,怎么办,能换大一点的小齿吗?

一个帖子两个问题。在研究用xyz蓝牙连接vbar的时候,接错正负极,电调烧了,。。这样,还能修吗?是亚托70g。

网友:
电调估计没得修了,返厂以旧换新吧

网友:
为什么要改皮带啊?我飞过皮带机之后恨的要死,除了维修方便,便宜之外,我认为没有任何优点。

楼主:
扫一次60.扫的频率很高,扫不起啊!

网友:
我觉得扫齿不是轴传的错。毕竟飞机的设计不是以抗摔作为前提的。如果只是基本动作导致摔飞机的话,建议先以练技术为先。皮带的运动性能不如轴传,如果换传动方式特别费力甚至需要大改飞机的话,建议楼主先把500封存,免得日后后悔。毕竟也是几千块的东西。

网友:
我也想改皮传动呢

网友A:
我看你下面的齿轮没有扫 , 对调一下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下面的齿轮没有扫 , 对调一下不就行了!!!

哥哥,这个齿轮根本取不下来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哥,这个齿轮根本取不下来地。

台虎钳   +    螺帽   铁定可以取下来 多动动手哦~~  这个方法还可以 取或紧 电机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虎钳   +    螺帽   铁定可以取下来 多动动手哦~~  这个方法还可以 取或紧 电机轴

我要是和你说,我前一个这样的齿轮,在台虎钳上一榔头下去,轴敲下去了,但是带了一圈断裂的轮齿,整个齿轮中心一圈跟着轴一起脱落。你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是和你说,我前一个这样的齿轮,在台虎钳上一榔头下去,轴敲下去了,但是带了一圈断裂的轮齿,整个齿 ...

有个东西叫拔齿器

皮带对我来说太麻烦

网友:
皮传貌似效率低些

网友:
500是最适合用皮带的飞机,改了好,早改早轻松!非耐的对转齿就可以用,不过DFC的尾管夹座你还得花点狠劲弄下,不然会蹭到皮带。

网友:
皮带也有皮带好处。。。

网友:
大机还是轴传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是和你说,我前一个这样的齿轮,在台虎钳上一榔头下去,轴敲下去了,但是带了一圈断裂的轮齿,整个齿 ...

尾管座皮传买不到吧,用DFC的打磨?

网友B:
我换了这个齿花了5元,然后花了6元换了那个大伞齿,维修一共花了11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换了这个齿花了5元,然后花了6元换了那个大伞齿,维修一共花了11元

你这个伞尺怎么取下来的啊?取下来了再装上去,会变松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伞尺怎么取下来的啊?取下来了再装上去,会变松嘛?

非耐有单独的伞齿卖的,5元一个,可以替换的,而且替换的齿卡得非常紧的,不放心可以把那个固定栓再装上

网友(2013-12-18):
引用 网友B:
我换了这个齿花了5元,然后花了6元换了那个大伞齿,维修一共花了11元

36T齿轮有单独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