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WOOKong,GPS模块和电源模块连接法

楼主(2013-10-24):
掉电导致炸鸡,GPS和电源模块的连接插头摔断了。求教WOOKong,GPS 哪位大师能指点下,我用杜邦插头,其中的两根插头应该怎么走位,电源模块,谢谢啦!

网友:
发回DJI吧。。你GPS天线很有可能碎了。。

网友:
还是发回DJI检查一下吧 省着日后为这个在担心

网友:
发回去吧,DJI的工程师会给你焊好的

网友A:
你好,楼主,这种情况建议你返厂检测维修,不建议你自己焊接,避免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这种情况建议你返厂检测维修,不建议你自己焊接,避免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这种情况建议你返厂检测维修,不建议你自己焊接,避免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杜邦接头自己搞定,并且gps矫正正常。谢谢各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杜邦接头自己搞定,并且gps矫正正常。谢谢各位

要你这样想,你应该知道这俩个线有50%的正确,你就试一下不行换一下肯定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你这样想,你应该知道这俩个线有50%的正确,你就试一下不行换一下肯定OK的

已经好啦,经实践。GPS接电源模块的插线,和imu.的接线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