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详细解说,手把手教你如何使用Graupner MZ-24遥控器进行无线模拟

楼主(2013-10-25):
        入手Graupner MZ-24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因为时间少,慢慢研究此控后发现此控功能强大,且手感细腻,顺滑如丝(赞一个),前几天在Graupner群里看到有模友问:这个控能实现无线玩模拟吗?仔细想一下,觉得这完全不是问题,于是动手收集了身边很常用的器材,连接起来将其变成了一个Graupner MZ-24的无线模拟接收器,用此设备玩起了凤凰模拟器来,想知道具体怎么实现这个功能吗?且听我细细道来

      第一步:准备器材

      其实玩无线模拟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复杂,连接器材对一般模友来说都很容易找到,请看图片:

      A一根普通耳机插头(即音频插头)+一根舵机线

      用万能表测出耳机插头的哪根线是正极,哪根线是负极(这点难不倒你吧?),将正极连接舵机线的信号线(要看你的电源正负极是哪两根,一般都是这样连的),负极连接舵机线的负极,好了,第一根连线做好了。

      B、找一根固定翼常用的Y线。

      C、MZ-24的接收(我选择MZ-24的12通道接收GR-24,因为这个接收以我现在的水平很少用到

      D、加密狗(废话,玩模拟器当然要加密狗

      E、电池(我用Graupner的电池,多买了一块,其实只要是1s的锂电都可以,动手能力强的童鞋还可以在加密狗里面找正负极焊点,直接取USB接口的电,这样可以省掉很多功夫,我因为平常不是经常玩无线模拟,就没改在USB接口取电了。)

第二步:材料连接,接收对频,遥控设置。

       1、 好了,材料准备好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将上述材料连接起来,像这样,电池盒舵机线分别连接Y线的两个母头,Y线的公头接在接收器的第八通道(注意别搞反正负极了,而且一定是接在第八通道,因为Graupner的8通道以上的接收机信号都是从第八通道出来的),接收通电亮起了红灯。

      2、这时,打开遥控器,准备让遥控器和接收对上频。

    方法:在模拟器上新建一个直升机模型,单舵机模式,我的模型直接叫Phoenix,打开BASE菜单里面的TX ctl,可以看到BIND ON/OFF里面的RX1是OFF的,这时长按一下接收器上面的SET按钮,当红灯转为绿灯时,在BIND ON/OFF里面的RX1对应的OFF按键上面按一下,出现CHK字样,遥控跟接收正在对频,一两秒钟后出现12CH字样,说明对频成功,接收器绿灯常亮,RF状态也自动变成ON了。

      3、对上频后,要对遥控器进行一系列的设置。

设置方法:
      A、找到BASE菜单,点击进入CH Set选项,选择你需要的通道和对应的开关按钮,前4项最好是默认,其余的自己自定义,最多可设置12个通道(其实凤凰模拟最多也就8个通道)

      B、找到FUNCTION菜单,点击进入Trainer,将CH 12 改为DSC-S教练模式。

      C、还是FUNCTION菜单,点击进入Telemetry选项,一直按ENT,直到看到出现CH OUT TYPE选项位置,别再按ENT了,变成按INC,将光标移至CH OUT TYPE选项,然后按SET,进入编辑状态,按INC或者DEC将信号模式改为SUMO 12,因为sumo 就是输出标准的PPM合成信号,编辑好了退出选项。

第三步
      OK,进行到这一步,现在控也设置好了,将接收装置音频插头插入加密狗,加密狗连接电脑,打开凤凰模拟器,现在就可以像平时有线连接那样,新建一个遥控器,一步一步设置你的凤凰模拟器(其他模拟器亦可,主要看看你的加密狗支不支持),开开心心的无线玩模拟了!!

    (PS:三更半夜,写了N久,手都敲累了,请童鞋们帮顶啊!!没功劳也有苦劳吧,,谢谢大家,以后有时间的话我会再多写一点所谓的经验贴的,砖家们不喜勿喷哦

网友:
非常好,虽然不需要,但楼主的分享精神值得鼓励,谢谢!

网友:
强大的功能、学习了...........LZ辛苦了...

网友:
很好  很有用的哈~!!!!!!!!!!!!!!!!!!!!!!!!!!!!!!

网友:
必须顶起啊!!!很好啊!!

网友:
超级有柴啊,果然是人才!

网友:
模拟器。枯燥无味

网友:
,清早第一帖。。。。

网友:
按道理此PPM 信号可以兼容外接很多设备。。。。。

网友:
全国第一控的贴果然有技术含量啊

网友:
楼主是淫才啊,顶一个

网友:
厉害,很有想法

网友A:
我的比你的更简单,我把接收的正极直接接到狗的USB正极上取电,连电池都不用了。

网友A:
我还用联想的无线推送,把1080视频推送到55寸电视上,拿着遥控器对着电视玩,爽得不行。

网友B:
这样也可以呀,楼主高手中的高手,
请问这样会不会更损摇控器呢?

网友:
LZ辛苦.这么大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也可以呀,楼主高手中的高手,
请问这样会不会更损摇控器呢?

不会损摇控器,这跟普通飞行没什么区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比你的更简单,我把接收的正极直接接到狗的USB正极上取电,连电池都不用了。

这个可以,我在帖子上说了,只是我没去弄,完全可以在USB取电,你也写一下怎么弄咯

网友:
小李辛苦了,写的非常好!有创新

网友:
技术贴,顶一个!

网友:
深圳小鸡群模友发来顶贴

网友:
值得鼓励,谢谢

网友:
相当不错的,顶起

网友:
不错。三更半夜还发帖。。。

楼主:
顶上去,帮助一下大家,这个无线模拟的方法同样适用于其他遥控。只要有PPM复合信号就可以!!

网友:
牛B  直接顶到天上

网友:
有复合信号啊,又省编码板了,不错!

网友:
控不能输出PPM信号吗?绕这么大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用联想的无线推送,把1080视频推送到55寸电视上,拿着遥控器对着电视玩,爽得不行。

你就爽我只联想y460接了vga到电视模拟器就使劲抖舵

网友(2013-12-26):
这个可以有。LZ,接收机PPM输出几个通道呢?

网友:
技术啊。这个在电视上玩就爽了。。。

网友C:
辛苦啦,谢谢分享。只是线多太乱。改进一下,直接USB取电,插接收机就行了。

网友(2014-05-13):
我也顶你LZ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辛苦啦,谢谢分享。只是线多太乱。改进一下,直接USB取电,插接收机就行了。

见到过的最简单的改造方式了,只是白线的接法不太能看清楚,能不能指点指点,我有一个和你一样的加密锁,我看中的淘宝上的这个接收机,是不是这样改好了直接插到这个接收机的PPM接口,将控和接收机对频后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见到过的最简单的改造方式了,只是白线的接法不太能看清楚,能不能指点指点,我有一个和你一样的加密锁 ...

1. 红黑取USB电,白线接3.5插口的中心线(就是信号线)即可。2. 只要是支持PPM、CPPM、SUB-PPM即所谓的单线输出的接收机都可以。
   效果类似于将控的PPM输出隔空传到接收机上输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 红黑取USB电,白线接3.5插口的中心线(就是信号线)即可。2. 只要是支持PPM、CPPM、SUB-PPM即所谓的单 ...

谢谢指教,插口的中心线,是指3.5插头的最前面的一截金属和插口连接加密锁主板上的焊点吧?还有一问,这样改后直接连接接收机的ppm口可以给接收机供电吗?是否需要额外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辛苦啦,谢谢分享。只是线多太乱。改进一下,直接USB取电,插接收机就行了。

感谢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指教,插口的中心线,是指3.5插头的最前面的一截金属和插口连接加密锁主板上的焊点吧?还有一问,这 ...

1. 是的,就是你说的 "3.5插头的最前面的一截金属和插口连接加密锁主板上的焊点“。
2. 一般电脑上USB电压是5V,供电电流是500MA,同时供电给加密狗和接收机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 是的,就是你说的 "3.5插头的最前面的一截金属和插口连接加密锁主板上的焊点“。
2. 一般电脑上USB电 ...

谢谢,有机会我自制一个试试。

网友E(2014-07-15):
引用 楼主:
顶上去,帮助一下大家,这个无线模拟的方法同样适用于其他遥控。只要有PPM复合信号就可以!!

dsm2的可以吗?求教程啊。

网友:
先收藏,准备下手了

网友(2014-09-03):
GR-12L的6通接收不行,只有SUMH输出,不是标准PPM复合信号。

网友F:
此技术适合所有遥控器,
并非此神控独有

网友:
顶起楼主 爽歪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此技术适合所有遥控器,
并非此神控独有

这位只弟明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dsm2的可以吗?求教程啊。

可以的,方法一样

网友G(2014-12-24):
好贴!帮顶。请问楼主:GR-16L的8通接收也可以吗?因你说的是“8通道以上的接收机”是否包括8通道的接收机。

网友:
好贴,都是淫财

网友H:
楼主!请问下我的DSX7可以改成玩G3.5的吗?不用加密狗,就直接一个USB接口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请问下我的DSX7可以改成玩G3.5的吗?不用加密狗,就直接一个USB接口的那种。

可以的,只要有PPM信号输出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贴!帮顶。请问楼主:GR-16L的8通接收也可以吗?因你说的是“8通道以上的接收机”是否包括8通道的接收机 ...

不单只8通道及以上,六通道也可以(GR-12可以,GR-12L不可以,没PPM信号),只需要知道接收机信号在哪输出就可以。

网友:
MZ24不错,可惜没米。。不然肯定入一个

网友:
真是牛人,太厉害了,学习!

网友(2015-05-30):
请问楼主六通接收机可以吗?

网友I(2015-09-14):
haotie好贴 但是 我不想浪费一个 接收 还是想用 有线的 有教程吗 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