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疆技术

楼主(2013-10-25):
naza h 进入auto trim 悬停10分钟了 红灯都不灭什么状况
另外测试 姿态模式 和gps模式 都正常使用

楼主:
自己给自己顶下,第一次买大疆,希望给吃点定心丸

网友: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本身机械上十字盘就离水平面偏差过大,超过了微调的纠正范围,建议楼主先手动调节连杆,到十字盘差不多水平了再开启AUTO-TRIM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十字盘 机械水平很好,手动模式脱控 能悬停十几秒才慢慢飘走

楼主:
十字盘,调整后我用 螺距尺 挂在大桨上 转动一周 螺距误差0.3度左右

楼主:
顶顶,顶到大侠出现

网友:
第一有可能是浆有问题,第二电机有问题(抖动过大)          第三,你的十字盘出了问题

楼主:
我的飞机是600e pro  一共飞了不到 10次没有炸过, 大桨用的是 亚托3g 原装桨,严格做过平衡,
震动大的话原来的3gx早就休息了,现在的问题去掉3gx装上naza h 一切正常,包括姿态模式和gps模式 都定点定高 没有问题,手动模式几乎可以脱空,就是自动微调模式 红灯不灭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 快没电的时候 震动稍微会大些 可能是螺距过大的原因,会不会是 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配合的问题。

楼主:
我之前一直飞 500 450 600入手后一直没有怎么飞 油门螺距是按照 500设置的

网友:
能手动脱控,自动微调就不必调了,你还想它怎样调呢,这个功能基本没必要

网友:
问大疆客服

网友A:
楼主您好,在做auto trim 时请尽可能不要去打任何摇杆,最好选在天气好的时候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在做auto trim 时请尽可能不要去打任何摇杆,最好选在天气好的时候做。

请教一下,如果不做auto trim 的话,对飞行是否有影响,包括自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如果不做auto trim 的话,对飞行是否有影响,包括自驾!

不会影响 自驾飞行。建议做一下,非常舒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影响 自驾飞行。建议做一下,非常舒服。

请问消除干扰率,速度跟随,周期,总距补偿是什么意思啊?

请问消除干扰率,速度跟随,周期,总距补偿是什么意思啊

请问消除干扰率,速度跟随,周期,总距补偿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消除干扰率就是自驾昙停时消除外来影向的参数,跟随是指机子对摇干的垂直反应速度,周期是指尾舵对遁环镙距的补偿,总距补偿是指尾舵对总镙距的补偿,跟随A B 是打尾舵左及右停止时 舵镙介入刹停的时间或速度,刹车感度是指刹车的力度,也是一般称的软硬度,以上是我所理解的 有错轻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消除干扰率,速度跟随,周期,总距补偿是什么意思啊?

速度跟随:姿态,GPS姿态下的高级参数,提高垂直方向的速度跟随效果。

干扰消除率:姿态,GPS姿态下的高级参数,用于消除垂直方向的静态误差。

以上2项功能非特殊情况无需调整,默认值即可达到良好的飞行效果。

周期,总距补偿:周期距对尾的修正补偿,数值越大补偿越大,0不补偿。
                        总螺距对尾的修正补偿,数值越大补偿越大,0不补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速度跟随:姿态,GPS姿态下的高级参数,提高垂直方向的速度跟随效果。

干扰消除率:姿态,GPS姿态下的 ...

消除干扰率:是指在姿态或GPS 模式下,消除俯仰,横滚,垂直方向的静态误差!--那么请问一下这个静态是指悬停的时候对吗? 如果在GPS模式下悬停的时候,飞机出现前后,左右,或上下的漂移,是否调节该消除干扰率呢?还是调节基础设置中的感度设置呢?如果是调节消除干扰率的话,那么GPS模式下,比如飞机出现向右漂移,这个默认数值100是调大还是调小!还有周期,总距补偿,是指对尾修正的补偿--这个对尾修正的补偿是指什么意思啊?能给个详尽的回答吗?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速度跟随:姿态,GPS姿态下的高级参数,提高垂直方向的速度跟随效果。

干扰消除率:姿态,GPS姿态下的 ...

请问 我的NAZA-H 手动和模式悬停都平稳 切入GPS飞机就开始前后左右不停的晃动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