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ji精灵的关控返航

楼主(2013-10-25):
近日入了dji精灵,安装调试过程遇到一个困难
固件及参数全部刷至dji网站下载推荐,将s1最下的通道设置成为失控返航,但是在接通电脑调试的时候发现,关闭遥控器以后,滑块并无法停留在失控保护状态,而是直接到了最右边,设置的失控保护之外,按照以往的经验,此时需要微调将滑块设置到失控保护才可以,但是精灵这遥控器貌似没什么微调,请教这该怎么破?

关了遥控器,失控保护滑块就在这个位置,关键精灵的遥控器没办法调啊,这个该怎么解决呢,这里是失控保护状态么?

网友:
木有精灵,纯帮顶

网友:
不懂不乱调。。。

网友:
楼主是溪流吗?精灵是这样的  关控后滑块是在最右,同时调参软件最下面状态栏会显示“失控保护”

网友:
飞翼党帮顶了。。。

网友:
楼主你的理解错了,你这样设置是一键返航,意思是你将右上角的三段开关扳到最下面时,飞机就会自动返航。你在调参时,将右上角的三段开关扳到最下面,那个滑块就会停在“失控返航”那个选项下面了。并不是说关闭遥控器时滑块停在“失控返航”那个选项下面。

网友A:
楼主, 失控保护有两种使用方式.
你关控或丢失遥控信号, 精灵直接进入失控保护模式, 滑块会跳到最右边. 这是正常的.

三档开关你把第三档变成失控保护, 意思是你拨动三档开关到第三档后精灵进入失控保护, 滑块应该跳到失控保护那里变蓝, 飞行时就不用关控返航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 失控保护有两种使用方式.
你关控或丢失遥控信号, 精灵直接进入失控保护模式, 滑块会跳到最右边. 这是 ...

不太懂你说的意思。精灵有没有不用关控就可以返航的做法。你说的那想没有看明白。
可以直接说,比如1、在GPS档上起飞后,要自动返航。应该拔到那个档上,
                       2、在姿态档上起飞, 要自动返航。应该拔到那个档上。
                      能不能这样做呢,帮说明一下。
               另外。1、在GPS档上起飞后。飞远了失去控制时,是不是3秒后精灵自动返航,到有讯号时就会自动受控了,还是再要拔一下开关呢?
                       2、在姿态档上起飞后。 飞远了失去控制时,又会怎样呢?

所以我一直搞不明白这精灵的自动返航功能。

网友:
DJI技术的几句话,既简练又清楚明白。
这句是说不用关控就返航的:你拨动三档开关到第三档后精灵进入失控保护, 滑块应该跳到失控保护那里变蓝, 飞行时就不用关控返航了.
失控或关控返航,只要你按说明书讲的,起飞前正确记录了“返航点”,不论在什么姿态下起飞,都会自动返航。

网友:
这个是有点难理解,我也是费了点劲加上实践才理解了的。推荐一个视频给你,里面讲得很清楚,是大疆一个代理拍的,名字我就不说了。在这里对他表示感谢!学习阶段看了好多他的视频,真的不错。

网友:
上海俊艳模型的视频确实让我也学到了很多知识,真心谢谢他家的视频。。。

网友:
我要留个记号,将来要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太懂你说的意思。精灵有没有不用关控就可以返航的做法。你说的那想没有看明白。
可以直接说,比如1、在 ...

大疆技术支持的意思就是  精灵 不需要关控只要把那个三档开关拨到失控返航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