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关于遥控器的问题。。。。。。。。。坐等大神来搭救~!!!!

楼主(2013-10-25):
F8TGS, 有几个参数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附图说明。请各位大大指教  先谢谢啦~!
附图 ,我知道都是什么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作用。

楼主:
就是J1---J4。    SA---SH。   LD---LS。   RD---RS。   T1---T4。。  都是什么意思啊 , 各指的是什么啊?   求大大们帮帮忙,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没有天草文的说明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天草文的说明书吗?

有啊  但是这些是不翻译过来的, 我不大明白 这些指的都是什么。

网友:
首先你要讲是什么遥控器?

楼主:
T8FGS   Futaba 的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围观路过

求解答。。 围观的不要。 你的 大大滴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顶了。。。

谢谢  但是求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解答。。 围观的不要。 你的 大大滴坏了。。。。

不懂没有发言权,所以围观找答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没有发言权,所以围观找答案了。。。

那好, 就都坐等大神来解答吧~!!!

网友D:
三段和两段开关分配啊· 说明书都不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段和两段开关分配啊· 说明书都不看吗·?

我看了啊。  但是不明白是什么,   就是都是什么作用。。拜托大神讲解下  谢谢了  图已上了~!

网友E:
太简单了,revers是舵机正反动作,那个Sw表示你要选那个开关控制,遥控器每个开关上都有英文的编号,对应边上的开关,2侧的小耳朵是LS 和RS

网友F:
又是这个控   都快成街机了

网友G:
你说这么高级的东西,不会用有啥用呢,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简单了,revers是舵机正反动作,那个Sw表示你要选那个开关控制,遥控器每个开关上都有英文的编号,对 ...

对对对, 能告诉下  都什么作用吗?就是内英文编号。 什么J1  什么L   什么D  什么R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说这么高级的东西,不会用有啥用呢,哈哈哈哈

不是正在学习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又是这个控   都快成街机了

额,  可能现在这个算是比较主流的控吧。。

网友H:
J1-J4 是摇杆,每个摇杆两个方向,T1-T4是那几个微调,SA-SH分别对应各个两段或三段开关。L是几个旋钮和拨杆。revers是将对应的通道的正反向。每个通道可以自己设置对应摇杆、开关或旋钮。

网友I:
你不会用这么高级的控,还是出了吧,换个天地飞嘛。。。这控我收了。。。

网友J:
H/W SELETC 是控上所有推杆及開關掣的選擇, H/W REVERSE 是控上所有推杆及開關掣的正常與反向選擇. 從正面看,右邊上下搖杆是J1, 右邊打橫的是J2,左邊上下搖杆是J3,左邊打橫是J4, SA至SH是控上的開關掣,說明書上已寫得很清楚,仔細看看吧.

网友K:
引用 楼主:
就是J1---J4。    SA---SH。   LD---LS。   RD---RS。   T1---T4。。  都是什么意思啊 , 各指的是什么啊? ...

大哥,这也太简单了吧!那些是指控上个开关的选择,比如你设定起落架开关可以选择SF开关,设定副翼选择LD开关,,,然后将来这些开关就控制相应的功能。下面两张图是分别设定上述开关的正反向(就是通道设定反向的意思)。天C文说明书也说的狗清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路过,帮顶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J1-J4 是摇杆,每个摇杆两个方向,T1-T4是那几个微调,SA-SH分别对应各个两段或三段开关。L是几个旋钮和拨杆 ...

谢谢大大指教。 有点小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大哥,这也太简单了吧!那些是指控上个开关的选择,比如你设定起落架开关可以选择SF开关,设定副翼选择LD ...

学习了, 谢谢。 我继续回去用心看天C文字~!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不会用这么高级的控,还是出了吧,换个天地飞嘛。。。这控我收了。。。

额,  还是不换了  换了这段日子我又白学习了。 又要重新认识控~!

楼主:
引用 网友M:
学习

共同学习~!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J:
H/W SELETC 是控上所有推杆及開關掣的選擇, H/W REVERSE 是控上所有推杆及開關掣的正常與反向選擇. 從正面看 ...

大大 求加 以后还要多多麻烦您。。

楼主:
引用 网友H:
J1-J4 是摇杆,每个摇杆两个方向,T1-T4是那几个微调,SA-SH分别对应各个两段或三段开关。L是几个旋钮和拨杆 ...

大神 先谢谢您。  但是还要麻烦您一下。 我现在知道SE的三个开关是起什么作用的了。   SF的也知道了。  您能受累告诉我一下其他S(A--H)的具体是起什么作用的吗??  先谢谢您了。。还有。。。。LD和RD是微调什么的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J:
H/W SELETC 是控上所有推杆及開關掣的選擇, H/W REVERSE 是控上所有推杆及開關掣的正常與反向選擇. 從正面看 ...

大神 先谢谢您。  但是还要麻烦您一下。 我现在知道SE的三个开关是起什么作用的了。   SF的也知道了。  您能受累告诉我一下其他S(A--H)的具体是起什么作用的吗??  先谢谢您了。。还有。。。。LD和RD是微调什么的啊 ???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大神 先谢谢您。  但是还要麻烦您一下。 我现在知道SE的三个开关是起什么作用的了。   SF的也知道了。  您 ...

每个通道可以自己设置对应哪个摇杆、开关或旋钮。这首先要你的接收机是多通道的(或是S-BUS的),假如你用5通道做为起落架开关,就在接收机5通道接入起落架信号线(一般是舵机线),然后再在遥控器上把5通道设置在你认为方便的一个开关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每个通道可以自己设置对应哪个摇杆、开关或旋钮。这首先要你的接收机是多通道的(或是S-BUS的),假如你用 ...

哦哦  豁然开朗啊  原来是酱紫啊。。谢谢大神 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对对, 能告诉下  都什么作用吗?就是内英文编号。 什么J1  什么L   什么D  什么R的

J1-J4是你2个摇杆(上下左右各2个方向),T1-T4是你对应你2个摇杆运动方向边上的微调,其他是开关,什么SA,SD,SB,SC,SG,SH,SF,然后2个旋钮是LD(左边的)RD(右边的),左侧的小耳朵是LS, 右侧的是RS
T8FG可以自定义你控制的开关

网友J:
引用 楼主:
大神 先谢谢您。  但是还要麻烦您一下。 我现在知道SE的三个开关是起什么作用的了。   SF的也知道了。  您 ...

你問的所開關掣是可以隨你喜歡的用途而定.無論那個開關都可以隨意設定開及關的上下方向.例如:向上開,向下關可設定成向上關,向下開.三位的更多選擇.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問的所開關掣是可以隨你喜歡的用途而定.無論那個開關都可以隨意設定開及關的上下方向.例如:向上開,向下 ...

啊哦 明白了 谢谢大大。 我以前还以为是固定什么作用的 原来是自己设定的啊   嘿嘿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J1-J4是你2个摇杆(上下左右各2个方向),T1-T4是你对应你2个摇杆运动方向边上的微调,其他是开关,什么SA ...

啊哦   谢谢大大。 小弟学习了。。。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啊。。。嘿嘿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的帮助~!简直是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啊。。。豁然开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