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动直升机 自旋问题,求大神指教啊,小弟研究了好久不知为什么

楼主(2013-10-25):
本人油动30级,机械部分组装完毕,电子部分 静态的动作完美,但是一飞起来,只能离地5cm就开始疯狂自旋,,,,,锁尾模式也开了,陀螺仪方向也没有错,尾桨螺距也调到最大了,可是还是朝着逆时针方向自旋(主桨顺时针)平衡扭矩不够吧。。。有个哥们儿说是主桨气流干扰可是  把主桨都换短了,跟尾桨垂直距离都有4cm了  可是还是自旋,,很蛋疼的自旋!!大神们给个想法吧,,,实在想不出来了!!感激不尽啊~~~~~~~~~~~~

网友A:
是不是尾舵机行程不够大?是不是尾传动环节打滑?大桨螺距过大?陀螺仪修正方向反了?

网友B:
又一个血滴子诞生了·

网友C:
首先我想知道你的陀螺是什么牌子的,陀螺必须用信得过的,最低标准也得是飞越的gy650。如果是无副翼三轴也绝对不能用山寨的,至少也得是小姨子、G31啥的吧。然后,你告诉我你用的什么飞机,国内品牌不要紧,但千万别是无牌山寨品,如果是哪我劝你还是别飞了。还有,你用的什么规格大桨,30级飞机一般配520的桨,要是NX4就得配425的桨。桨不匹配尾巴出力肯定平衡不了转矩。这些都没问题的话,那就还是你的飞机有机械毛病,或者干脆你的修正方向没有弄对,还是再仔细好好检查检查吧。

不是杂牌机、不是杂牌设备、安装没问题那绝对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九成是你自己哪里没弄对。

网友:
加大油门曲线,提高起飞转速试试 我曾经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但是不至于疯狂的自旋,后来提高油门曲线后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尾舵机行程不够大?是不是尾传动环节打滑?大桨螺距过大?陀螺仪修正方向反了?

额  大桨螺距过大  会这样么?详细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我想知道你的陀螺是什么牌子的,陀螺必须用信得过的,最低标准也得是飞越的gy650。如果是无副翼三轴 ...

ok好的 我再看看~~我的桨是520的,不过很重。。我怀疑可能是皮带打滑。。。不过还不知道怎么弄呢。。换皮带好麻烦,又得等好多天。。。陀螺仪是国产小牌子的不过角度很准,总之还是很感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一个血滴子诞生了·

看起来是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ok好的 我再看看~~我的桨是520的,不过很重。。我怀疑可能是皮带打滑。。。不过还不知道怎么弄呢。。换皮 ...

陀螺仪,劝你别用杂牌。最差用飞越的GY650或者机器鸟的G20,其实这两个好像是一个,亚拓的别考虑了,一直是渣。多点预算就收二手的GY520、夸克、611、701啥的,现在有副翼不流行,二手不太贵。飞越的二手才150块,你可以有机会收一个。其他的你在自己慢慢检查吧,祝早日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陀螺仪,劝你别用杂牌。最差用飞越的GY650或者机器鸟的G20,其实这两个好像是一个,亚拓的别考虑了,一直 ...

好的好的~~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  大桨螺距过大  会这样么?详细说说??

螺距要和油门匹配,发动机最好用定速,定速在1700~1900就可以。normal模式螺距应该是-2°、+5.5°、10°。对应油门摇杆0%,50%,100%

网友:
皮帶装反了

网友:
ls 说得是,皮帶裝友了,剛入魔時450c就遇过一回.

网友:
道理和电直一样

网友D:
绝对是皮带反了。和我第一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绝对是皮带反了。和我第一次一样

皮带是带齿的,,不应该啊。。。。不过确实感觉皮带咬合不好,而且尾杆也短。。。。

网友:
带齿的怎么不会反。。。转就知道反没反了。。转.尾浆是逆时针。就是没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