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9256电压问题

楼主(2013-10-25):
es9256电压问题,最低要6V? 电调输出5V 3A 不知道可以用没?来当锁尾OK不?

网友A:
没有问题的,请放心使用,唯一的是电压低点,扭力和速度稍微低点。但足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的,请放心使用,唯一的是电压低点,扭力和速度稍微低点。但足够用了。

有具体参数没呢,可以不可以做锁尾舵机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具体参数没呢,可以不可以做锁尾舵机用?

可以的我有4个,要吗 QQ282854234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我有4个,要吗 QQ282854234

官方没具体参数,不确定性能如何,还是已入了215MG

网友:
2楼正解!
我们会完善我们的官方参数的,谢谢楼主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