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小姨子居然还有自动恢复十字盘水平的功能

楼主(2013-10-25):
          控跟小姨子软件的数据对不上,调了一下控的十字盘三个舵机的行程和微调,本来是要调一下拉杆的,接着我调了一下软件上的其他数据,在舵机微调那里点了一下‘清零’,发现十字盘自己恢复水平了,以前也偶然试过一次没在意,只是感觉怪怪的,没想到还有这功能!

网友A:
小姨子调机还是比较方便的,也很实用,只是性能比其它三轴要差一些。

网友:
朋友一个新的给我调的时候飞了飞,手感还是不习惯,没有做到细,只是说有了三轴的功能而已,新手小米的人可以用用,

网友:
不错 小姨子还是可以的

网友B:
四星大校正解。我也在小姨子上面下了不少功夫,目前状态很好,排震是关键。

网友:
都对小姨子下手???

网友:
没玩过,学习一下。

网友C:
什么是小姨子呢?

网友:
楼上加一

网友D:
还是S2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S2爽啊!

S2感受如何啊?有什么进步,想入一个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小姨子调机还是比较方便的,也很实用,只是性能比其它三轴要差一些。

前辈,能否详细说说各种三轴的资料:价位、性能和使用
新手,在此感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前辈,能否详细说说各种三轴的资料:价位、性能和使用
新手,在此感谢了

我只用过小姨子与K8两种三轴陀螺仪,这两种陀螺仪的软件调试都很方便,同样也都是中文界面给不懂英文的人带来不少的方便。性能上小姨子就不如K8了,它们差不不是一点半点,应该说是好大一块了。小姨子调试好之后直机反应较迟钝,打小舵量不走道,大舵机走一大块要及时打反舵来修正。小姨子的操控手感有一点象有副翼机,要反正打舵来修正直机。K8呢?打舵反应明显比小姨子快的多,控的遥杆自动回中十字盘也就回中了。不但如此舵机的回中精度明显比小姨子高,舵机回中后不再吸到舵机的吱吱响响声。由此反应出直机悬停非常稳,450机无风的天气稳定后可脱控悬停数秒。
以上只是个人对两种三轴陀螺仪的偏面感觉,没有褒贬之意更没有广告之意,有不同关点的人可尽情发表个人的想法,也好使更多的人对三轴产品有更多的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星大校正解。我也在小姨子上面下了不少功夫,目前状态很好,排震是关键。

震动排除很好飞的说,这东西不适合新手就在与它不抗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是小姨子呢?

飞越ZYX三轴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用过小姨子与K8两种三轴陀螺仪,这两种陀螺仪的软件调试都很方便,同样也都是中文界面给不懂英文的人 ...

震动排除了我试过10秒脱控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震动排除了我试过10秒脱控哦!

好!不错!

网友: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只用过小姨子与K8两种三轴陀螺仪,这两种陀螺仪的软件调试都很方便,同样也都是中文界面给不懂英文的人 ...

多谢了,学习好材料,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谢了,学习好材料,收藏

太客气了,与模友分享心得是高兴的事。

网友F:
我250装小姨子,现在表现非常好,很稳定。有空拍个视频让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250装小姨子,现在表现非常好,很稳定。有空拍个视频让大家看看

期待zyx配合250的视频~

网友G:
按照我调mb和小姨子还有k8 vbar的经验。小姨子比mb手感略差 可能是我不会调mb...

网友:
引用 网友G:
按照我调mb和小姨子还有k8 vbar的经验。小姨子比mb手感略差 可能是我不会调mb...

略差一点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什么是小姨子呢?

小姨子就是媳妇的妹妹,80后很少有人再有亲小姨子啦。不过表亲的小姨子可能还是有机会玩玩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小姨子就是媳妇的妹妹,80后很少有人再有亲小姨子啦。不过表亲的小姨子可能还是有机会玩玩啦。
...

楼上正解,期待歪解…………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楼上正解,期待歪解…………

歪解是小姨子的拼音字母的第一个字母组合,不信你在带联想功能的汉字输入法里打入xyz试试看。由于飞越产品命名人员比较怕老婆,于是就把xyz故意改成了zyx。
其实本人对飞越的zyx-s三轴陀螺仪还是有些了解的,一款价格亲民的三轴本身的定位就是初学者和对3d飞行没有太高追求的模友的,在jj的排震比较出色的情况下,zyx能调出相对不错的手感和性能的,至于手感像无副翼之说别人持不同意见,我曾经在jj震动最小的情况下试着升降和副翼的感度升高到100左右,大桨转速超过3000后,jj能稳得让我不好意思,静如处子动如脱兔说不上可跟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3颗zyx(一颗全价两颗二手)反复的试用下来,唯一让我感觉不如mb和vbar的还是对尾巴的补偿这个问题上,也就是锁尾的性能上差距稍大。至于航线、悬停、自旋上我真的没有感觉出太大的差别来(也许因水平和天赋都有限)。对于新手入门或尝试有副翼改无副翼的模友来说,完全能够胜任。反过来说,如果哪位高手打算用这300元一颗的三轴去飞正规的高难动作的话,的确是勉为其难了。归根结底一句话zyx好用还不贵,不差钱的上vbar或mb。有多少钱办多大的事,这些三轴之间比好坏真得没有含义。

网友:
引用 网友H:
歪解是小姨子的拼音字母的第一个字母组合,不信你在带联想功能的汉字输入法里打入xyz试试看。由于 ...

明白了,彻底明白,谢楼上的

网友(2013-12-21):
新手潜水学习,灌水积分顶帖。

网友:
一直使用小姨子。从没出故障

网友:
看帖,回帖,美德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我只用过小姨子与K8两种三轴陀螺仪,这两种陀螺仪的软件调试都很方便,同样也都是中文界面给不懂英文的人 ...

感谢老师傅分享使用感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感谢老师傅分享使用感受!

不客气!

网友:
从上将到大校平衡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小姨子调机还是比较方便的,也很实用,只是性能比其它三轴要差一些。

差在那些方面?》

网友:
确切说是小子姨,哈哈,怕震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差在那些方面?》

小姨子手感有一点有副翼操控感,小舵量很肉,大舵量反应过快,操控感不佳。尾感度在设计上处理不好,有一点振动迅号输出,至使尾舵机总在高频摆动下工作,大大降低了尾舵机寿命。
还有一点小姨子工作不太稳定,静态下通电有跳舵现象(当然工作状态下也有),这己不是我一台机的反映,己有多人次反应这一缺陷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小姨子手感有一点有副翼操控感,小舵量很肉,大舵量反应过快,操控感不佳。尾感度在设计上处理不好,有一 ...

那么吓人,正准备入黄壳的,但对于新手悬停航线来说,影响大不?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J:
那么吓人,正准备入黄壳的,但对于新手悬停航线来说,影响大不?给点建议,谢谢

小姨子跳舵不是100%的,不跳舵机用来飞是可以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小姨子跳舵不是100%的,不跳舵机用来飞是可以的。

跳舵的几率大概多少啊?建议入,还是不入?

网友A:
引用 网友J:
跳舵的几率大概多少啊?建议入,还是不入?

现在的K8比小姨子还便宜,建议入K8比较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K8比小姨子还便宜,建议入K8比较安全。

GET,谢谢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K8比小姨子还便宜,建议入K8比较安全。

大校您好,多谢您的指点,待明天调下再试,我还有一个问题请教,看您的帖子k8比小姨子便宜,k8的黑壳和蓝壳有什么分别,前者170几,后者370,差倍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大校您好,多谢您的指点,待明天调下再试,我还有一个问题请教,看您的帖子k8比小姨子便宜,k8的黑壳和蓝壳有 ...

你问的问题我也不清楚,论坛中有使用168元K8的贴子,看一下吧,他们有使用后的测试效果。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我只用过小姨子与K8两种三轴陀螺仪,这两种陀螺仪的软件调试都很方便,同样也都是中文界面给不懂英文的人 ...

头像很面熟  貌似见过 请问大侠是哪里的人?

网友:
小姨子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L:
头像很面熟  貌似见过 请问大侠是哪里的人?

顺德人

网友:
引用 网友L:
头像很面熟  貌似见过 请问大侠是哪里的人?

辽宁人,工作在黑龙江伊春市。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我只用过小姨子与K8两种三轴陀螺仪,这两种陀螺仪的软件调试都很方便,同样也都是中文界面给不懂英文的人 ...

新人刚刚接触直机求助个问题:现在还在玩模拟器阶段就有个疑问在飞的过程中每次打舵后控回中都要反方向修正,真机不知道怎么样的?这个是由陀螺仪控制的吗?看前辈的回复真机我如果配K8三轴陀螺仪的话飞的时候控回中十字盘也会回中,不需要每次反方向修正?

网友:
引用 网友M:
新人刚刚接触直机求助个问题:现在还在玩模拟器阶段就有个疑问在飞的过程中每次打舵后控回中都要反方向修 ...

打舵十字盘倾斜,控回中后十字盘是回中的,但直机不一定回中。为什么这样说呢?这里面有一个打舵时间的问题。如果你右打舵0.5s,而舵机回中时间也恰巧是0.5s,那么直机倾斜一下就会恢复原状。如果你右打舵2s,舵机自动回中就是0.5s(假定值),那么直机己倾斜30度角了(假定值),舵机回中在0.5s内只能回中2度,这就需要你打反舵来补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