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S 5200电池才飞10分钟,怎么能提高时间呢?

楼主(2013-10-25):
4S 5200电池才飞10分钟,怎么能提高时间呢?
飞越650架子,NAZA V1+PMU+IOSD,500MW的图传,4S 5200的电池。电机恒力4225+1238桨,铂金30电调。
才能飞10分钟。。
如果我把桨换成1447.能提高到多少分钟呀?

网友A:
换成1447最多提升2分钟左右 但是飞机的抗风性能会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成1447最多提升2分钟左右 但是飞机的抗风性能会降低

那有啥办法呀?我想提高到20分钟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有啥办法呀?我想提高到20分钟左右

用10000MAH 电池。

网友:

多重飞10分钟??

网友:
我650 4s 5000,2.4KG,12分钟
KV700的电机。1145或者1155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我的飞越650,4822KV490+1447碳桨(50一对儿的那种),达普4S5200最少能悬停15分钟,不停的飞航线也能10分钟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飞越650,4822KV490+1447碳桨(50一对儿的那种),达普4S5200最少能悬停15分钟,不停的飞航线也能10 ...

对了,我那是挂飞越狗台和狗的时间,无负重的话,时间要更长点。